楼主(2008-12-05):
各位大哥。我有一个F1的PLC。由于英文不好。无法编程。请指教

网友A:
怎样指教呢?
教你英文?

很老的PLC了,淘汰产品
软件基本上找不到,用手边也很麻烦
如果是学习,还是学现在正在使用的吧

网友B:
找个英文好的.或者买个二手编程器(直接插在PLC上)用指令表编程.(FX系列的基本指令它都能用,高级指令有些差别)

网友A:
用手编也很麻烦的,这老的接口和现在的还不一样
要用FX-20P及FX-20P-E-FKIT两个连起来用才能去用
FX-20P还好找,FX-20P-E-FKIT这个估计没几个人有,上次我也是才找到过一个这东西

网友C:
哇,好老的机器了,桔红色的壳子,手编是那种面板直接插的,很麻烦比较难弄。

网友D:
^_^留着放博物馆吧^_^

问问哪位大侠有二手的手编,买个,做个简单程序用上就完了^_^

网友E:
我倒是有台f1,不过好多年了,不知能用不?

网友F:
建议楼主去学习英文吧,这样虽然时间长点功夫下的多点,但是从长远的来说还是有好处的
尤其像你这样和老古董打交道的人

网友G:
老机子啦!
淘汰的东西,如果是想学着玩还行但是如果要是学习应用的话建议用新的吧

网友H:
英语要学的,但是不能学你现在的这个产品了

网友I:
如果是你设备上用这个,换PLC型号工作量太大的话,找个F1-20P搞吧;
如果是学习,直接换FX系列的PLC,这个就不用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