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5):
一、管道材料选择和施工要求
  1、水平子系统
  水平子系统的走线管道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每层楼内放置水平传输介质的总线槽,另一部分是将传输介质引向各房间信息接口的分线管或线槽。从总线槽到分线槽或线管需要有过渡连接。
  总线槽要求宽度与高度的比例为3:1,在线槽中放置的双绞线应不超过三层。在线槽中放置的双绞线密度过大会影响底层双绞线的传输性能。
  水平线槽一般有多处转弯,在转弯处应留有足够大的空间以保证双绞线有充分的弯曲半径。根据EIA/TIA569标准,超五类4对非屏蔽双绞线的弯曲半径应不小于线径的8倍。最新的标准认为,弯曲半径大于线径的4倍已可以满足传输要求了。但有一点是重要的,即保持足够大的弯曲半径可以保证系统的传输性能。
  在水平线槽的转弯处,应有垫衬以减小拉线时的摩擦力。
  水平子系统线槽或线管应采用镀锌铁槽或铁管。
  双绞线和光纤对安装有不同的要求,双绞线垂直放置于竖井之内,由于自身的重量牵拉,日久之后会使双绞线的绞合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这种改变对传输语音的三类线来说影响不是太大,但对需要传输高速数据的超五类线,这个问题是不能被忽略的,因此设计垂直竖井内的线槽时应仔细考虑双绞线的固定。双绞线的固定时的力的大小是应该受到重视的一种技巧,如果扎线太紧可能会降低NEXT值,从而影响线缆的传输性能。
  缆线的敷设和保护方式检验
  缆线般应按下列要求敷设:
  缆线的型式、规格应与设计规定相符。
  缆线的布放应自然平直,不得产生扭绞、打圈接头等现象,不应受外力的挤压和损伤。
  缆线两端应贴有标签,应标明编号,标签书写应清晰,端正和正确。标签应选用不易损坏的材料。
  缆线终接后,应有余量。交接间、设备间对绞电缆预留长度宜为0.5~1.0m,工作区为10~30mm;光缆布放宜盘留,预留长度宜为3~5m,有特殊要求的应按设计要求预留长度。
  缆线的弯曲半径应符合下列规定:
  (1)非屏蔽4对对绞线电缆的弯曲半径应至少为电缆外径的4倍;
  (2)屏蔽4对对绞线电缆的弯曲半径应至少为电缆外径的6~10倍;
  (3)主干对绞电缆的弯曲半径应至少为电缆外径的10倍;
  (4)光缆的弯曲半径应至少为光缆外径的15倍。
  电源线、综合布线系统缆线应分隔布放,缆线间的最小净距应符合设计要求。
  在暗管或线槽中缆线敷设完毕后,宜在信道两端出口处用填充材料进行封堵。
  预埋线槽和暗管敷设缆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敷设线槽的两端宜用标志表示出编号和长度等内容。
  敷设暗管宜采用钢管或阻燃硬质PVC管。布放多层屏蔽电缆、扁平缆线和大对数主干光缆时,直线管道的管径利用率为50%~60%,弯管道应为40%~50%。暗管布放4对对绞电缆或4芯以下光缆时,管道的截面利用率应为25%~30%。预埋线槽宜采用金属线槽,线槽的截面利用率不应超过50%。
  设置电缆桥架和线槽敷设缆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电缆线槽、桥架宜高出地面2.2m以上。线槽和桥架顶部距楼板不宜小于30mm;在过梁或其它障碍物处,不宜小于50 mm。
  槽内缆线布放应顺直,尽量不交叉,在缆线进出线槽部位、转弯处应绑扎固定,其水平部分缆线可以不绑扎。垂直线槽布放缆线应每间隔1.5m固定在缆线支架上。
  电缆桥架内缆线垂直敷设时,在缆线的上端和每间隔1.5m处应固定在桥架的支架上;水平敷设时,在缆线的首、尾、转弯及每间隔5~10m处进行固定。
  在水平、垂直桥架和垂直线槽中敷设缆线时,应对缆线进行绑扎。对绞电缆、光缆及其它信号电缆应根据缆线的类别、数量、缆径、缆线芯数分束绑扎。绑扎间距不宜大于1.5m,间距应均匀,松紧适度。
  楼内光缆宜在金属线槽中敷设,在桥架敷设时应在绑扎固定段加装垫套。
  采用吊顶支撑柱作为线槽在顶棚内敷设缆线时,每根支撑柱所辖范围内的缆线可以不设置线槽进行布放,但应分束绑扎,缆线护套应阻燃,缆线选用应符合设计要求。
  建筑群子系统采用架空、管道、直埋、墙壁及暗管敷设电、光缆的施工技术要求应按照本地网通信线路工程验收的相关规定执行。
  保护措施
  水平子系统缆线敷设保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预埋暗管保护要求如下:
  (1)预埋在墙体中间的最大管径不宜超过50mm,楼板中暗管的最大管径不宜超过25mm。
  (2)直线布管每30m处应设置过线盒装置。
  (3)暗管的转弯角度应大于90度,在路径上每根暗管的转弯角度不得多于2个,并不应有S弯出现,有弯头的管段长度超过20m时,应设置管线过线盒装置;在有2个弯时,不超过15m应设置过线盒。
  (4)暗管转弯的曲率半径不应小于该管外径的6倍,如暗管外径大于50mm时,不应小于10倍。
  (5)暗管管口应光滑,并加有护口保护,管口伸出部位宜为25~50mm。
  网络地板缆线敷设保护要求如下:
  (1)线槽之间应沟通。
  (2)线槽盖板应可开启。
  (3)主线槽的宽度由网络地板盖板的宽度而定,一般宜在200mm左右,支线槽宽不宜小于70mm。
  (4)地板块应抗压、抗冲击和阻燃。
  塑料线槽槽底固定点间距一般宜为1m。
  铺设活动地板敷设缆线时,活动地板内净空应为150~300mm。
  采用公用立柱作为顶棚支撑柱时,可在立柱中布放缆线。立柱支撑点宜避开沟槽和线槽位置,支撑应牢固。立柱中电力线和综合布线缆线合一布放时,中间应有金属板隔开,间距应符合设计要求。
  干线子系统缆线敷设保护方式应符合下列要求:
  缆线不得布放在电梯或供水、供汽、供暖管道竖井中,亦不应布放在强电竖井中。
  干线通道间应沟通。
  2、主干子系统
  主干子系统用于大楼之间的传输,一般采用多对数双绞线或多模光纤,光纤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所以安装后不会发生如双绞线那样的问题,但光纤本身较为脆弱,强力牵拉或弯折会使纤芯折断,因此安装时应有有经验的工程师在现场指导。
  光纤的架设可以采用架空、直埋、管道等方法,直埋时应在光纤经过的地方做警告标志,以防以后的施工破坏。
  由于光纤的纤芯是石英玻璃的极易弄断,所以在施工时绝对不允许超过允许的最小弯曲半径。捆扎时至少为光纤外径的10倍;拉线时至少为光纤外径的15倍。其次,光纤的抗拉强度比铜缆小,因此在施工时,决不允许超过抗拉强度(46N)。
  光纤配线架分挂墙式、机架式两种,根据端接光纤数目可分为24口、48口、72口几种,配线架上有适配板,用来安装耦合器。
  光纤进入配线架前要适当地捆扎,进入配线架之后要预留有一定备用线缆,以方便安装、维护。备用的线缆应盘在光纤配线架的卷轴上。
  3、管理区子系统
  管理区子系统是工程施工中考虑最复杂的部分。这部分施工应充分考虑环境影响和端接工艺的影响。
  电磁辐射是考虑管理区子系统安装环境的主要因素。电磁辐射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环境对系统传输的影响,一是系统在信息传输过程中对环境设备的影响。 在建筑物内,环境对系统传输的影响主要来自强电磁辐射源,如电台,建筑物内的电梯,马达,UPS电源等。如果环境中这些干扰源的影响较大,应考虑采取屏蔽措施,或选择距离较远的位置。
  布线系统的端接工艺是直接影响系统性能的重要因素。连接配件的安装工艺主要影响布线系统的近端串扰和衰减,而这两个参数是判断系统性能的重要依据。在管理区子系统还要考虑环境的通风,照明,酸碱度,湿度等条件,这些因素将对端接配件造成腐蚀和老化,日久之后会影响系统的性能。管理区子系统内的安全性也要加以考虑,端接配件最好安装在布线机柜或墙柜内。
  4、工作区子系统
  工作区子系统在施工时要考虑的因素较多,因为不同的房间环境要求不同的信息墙座与其配合。在施工设计时,应尽可能考虑用户对室内布局的需要,同时又要考虑从信息墙座联接应用设备(如计算机,电话等)方便和安全。
  墙上安装型信息墙座一般考虑嵌入式安装。在国内采用的是标准的86型墙盒,该墙盒为正方形,规格80 ×80mm,螺丝孔间距60 mm。信息墙盒与电源墙座的间距应大于20cm。
  桌上型墙座应考虑和家具,办公桌协调,同时应考虑安装位置的安全性。信息墙盒与电源墙座的间距应大于20cm。
  抬高式地板安装在预制的地板盒内,盒内可以安装信息墙座和电源墙座。
  信息墙座接头的端接安装必须由专业工程师完成。与管理区子系统的端接一样,它的安装工艺对系统的性能有直接的影响。
  二、施工过程要求
  施工过程由三个方面完成:管道安装,拉线安装和配件端接。
  1、管道安装:由具有电信部门二级通信工程安装资格的工程队完成,工艺质量满足国家电信部门有关的施工规范和EIA/TIA569标准。布线桥架的焊接,线槽的过渡联接满足国家电工标准中对强电安装的工艺和安全要求。
  2、拉线安装:开放式布线系统对拉线施工的技能要求较其它布线高得多,这主要是由传输介质的特点决定的。在开放式布线系统中,采用的传输介质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类为双绞线,另一类为光纤,它们的材料构成和传输特征虽然不同,但在拉线时都要求轻拉轻放,不规范的施工操作有可能导致传输性能的降低,甚至线缆损伤。
在施工中经常可以看到下列情况:
  (1)双绞线外包覆皮起皱或撕裂,这是由于拉力过大和线槽的转角,过渡联接不符合要求造成的。
  (2)双绞线外包覆皮光滑,看不出问题,但用仪表测量时发现传输性能达不到要求,这是由于拉线时拉力过大,使双绞线的长度拉长,绞合拉直造成的。这种情况用于语音和10Mbps以下的数据传输时,影响也许不太大,但用于高速数据传输时则会产生严重的问题。
  (3)光纤没有光信号通过,这是由于拉线时操作不当,线缆严重弯折使纤芯断裂造成的。这种情况常见于光纤布线的弯折之处。
  为了避免施工中出现上述问题,在ISO/IEC11801标准EIA/TIA569标准中规定:
  双绞线(尤其是超五类双绞线)拉线时的拉力不能超过13磅(约20公斤)。 光纤的拉力不能超过5磅(约8公斤)。
  为了保证施工的质量,规定:
  (1)拉线时每段线的长度不超过20米,超过部分必须有人接送;
  (2)在线路转弯处必须有人接送;
  3、配件端接:
  配件端接的工艺水平将直接影响布线系统的性能。公司对其严格把关,所有的端接操作都将由专业工程师完成。
  三、施工工艺技术要求
  1、严格按图纸施工,在保证系统功能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工艺标准要求,确保施工质量。
  2、予埋(留)位置准确、无遗漏。
  3、管路两端设备处导线应根据实际情况留有足够的冗余。导线两端应按照图纸提供的线号用标签进行标识,根据线色来进行端子接线,并应在图纸上进行标识,作为施工资料进行存档。
  4、设备安装牢固、美观、预装设备、竖成列,墙装设备端正一致,资料整理正规完整无遗漏,各种现场变更手续齐全有效。
  电缆(线)的敷设
  在布线系统中,大多信号都是电流信号或数字信号,故对电缆(线)的敷设工作应注意以下几点:
  1、电缆敷设必须设专人指挥,在敷设前向全体施工人员交底,说明敷设电缆的根数,始末端的编号,工艺要求及安全注意事项。
  2、敷设电缆前要准备标志牌,标明电缆的编号、型号、规格、图位号、起始地点。
  3、在敷设电缆之前,先检查所有槽、管是否已经完成并符合要求,路由与拟安装信息口的位置是否与设计相符,确定有无遗漏。
  4、检查预埋管是否畅通,管内带丝是否到位,若没有应先处理好。
  5、放线前对管路进行检查,穿线前应进行管路清扫、打磨管口。清除管内杂物及积水,有条件时应使用0.25Mpa压缩空气吹入滑石粉风保证穿线质量。所有金属线槽盖板、护边均应打磨,不留毛刺,以免划伤电缆。
  6、核对电缆的规格和型号。
  7、在管内穿线时,要避免电缆受到过度拉引,每米的拉力不能超过7公斤以便保护线对绞距。
  8、布放线缆时,线缆不能放成死角或打结,以保证线缆的性能良好,水平线槽中敷设电缆时,电缆应顺直,尽量避免交叉。
  9、做好放线保护,不能伤保护套和踩踏线缆。
  10、对于有安装天花的区域,所有的水平线缆敷设工作必须在天花施工前完成;所有线缆不应外露。
  11、留线长度:楼层配线间、设备间端留长度(从线槽到地面再返上)铜缆3~5m,光缆7~9m,信息出口端预留长度0.4m。
  12、线缆敷设时,两端应做好标记,线缆标记要表示清楚,在一根线缆的两端必须有一致的标识,线标应清晰可读。标线号时要求以左手拿线头,线尾向右,以便于以后线号的确认。
  13、垂直线缆的布放:穿线宜自上而下进行,在放线时线缆要求平行摆放,不能相互绞缠、交叉,不得使线缆放成死弯或打结。
  14、光缆应尽量避免重物挤压。
  15、绑扎:施工穿线时作好临时绑扎,避免垂直拉紧后再绑扎,以减少重力下垂对线缆性能的影响。主干线穿完后进行整体绑扎,要求绑扎间距≤1.5M。光缆应时行单独绑扎。绑扎时如有弯曲应满足不小于10CM的变曲半径。
  16、安装在地下的同轴电缆须有屏蔽铝箔片以阴隔潮气。
  17、同轴电缆在安装时要进行必要的检查,不可有损伤屏蔽层。
  18、安装电缆时要注意确保各电缆的温度要高于5?C。
  19、填写好放线记录表:记录中主干铜缆或光纤给定的编号应明确楼层号、序号。
  20、电缆敷设完毕后,两端必须留有足够的长度,各拐弯处、直线段应整理后得到指挥人员的确认符合设计要求方可掐断。
  21、线槽内线缆布放完毕后应盖好槽盖,满足防火、防潮、防鼠害之要求。

  机柜(箱)内接线

  1、按设计安装图进行机架、机柜安装,安装螺丝必须拧紧。
  2、机架、机柜安装应与进线位置对准;安装时,应调整好水平、垂直度,偏差不应大于3mm。
  3、按供货商提供的安装图、设计布置图进行配线架安装。
  4、机架、机柜、配线架的金属基座都应做好接地连接。
  5、核对电缆编号无误。
  6、端接前,机柜内线缆应作好绑扎,绑扎要整齐美观。应留有1米左右的移动余量。
  7、剥除电缆护套时应采用专用剥线器,不得剥伤绝缘层,电缆中间不得产生断接现象。
  8、端接前须准备好配线架端接表,电缆端接依照端接表进行。
  9、来自现场进入机柜(箱)内的电缆首先要进行校验编号。
  10、来自现场进入机柜(箱)内的电缆要进行固定。
  11、来自现场进入机柜(箱)内的电缆,应留有一定的余量。
  12、来自现场进入机柜(箱)内的电缆一般不容许有接头。
  13、来自现场进入机柜(箱)内的电缆尽量避免相互交叉。
  14、按图施工接线正确,连接牢固接触良好,配线整齐、美观、标牌清晰。
  15、选用同一区段的电缆跳线颜色要尽可能统一,便于安装调试和日常维护。
  接地要求
  1、桥架接地方法,应用不小于2.5mm?的铜塑线与主体钢筋接地。
  2、各机柜、机箱接地电阻不大于1欧姆。
  3、机房设备采取两种独立的接地方式,工作接地的联合接地。工作接地电阻不大于4欧姆,联合接地电阻不大于1欧姆。
  调试阶段应注意:
  1、严禁不经检查立即上电。
  2、严格按照图纸、资料检查各分项工程的设备安装、线路敷设是否与图纸相符。
  3、逐个检查各网络设备、PBX设备、信息点位的安装情况和接线情况,如有不合格填写质量反馈单,并做好相应的记录。
  4、各设备、点位检查无误完毕后,对各设备点位逐个通电实验。
  5、通电实验后,方可进行系统调试。并做好记录。

网友A:
这个规范对所有弱电施工都有效吗?

网友B(2013-09-24):
   纯铜排导电密集型母线槽……符合GB7251和IEC60439标准,主要用于满足客户的各类输、配电需求,该母线技术参数国家领先,结构简单、新颖,使用方便,运行安全、可靠。该母线包括铜牌和铝排两种配置,额定电流250A至6300A,插接箱最大容量1600A,IP54和IP65两种防护等级保证了系统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稳定、安全地运行。
   纯铜排导电密集型母线槽连接器采用单螺栓,该螺栓非直接包裹绝缘,压板为高强度铝合金,碟形弹簧以外圆保证压力在整个压面上均匀分布,并气防松作用;螺栓为双头设计,安装是仅需一把普通扳手拧断外部螺头即可保证安装力矩;只需重母线槽的一个侧面紧固螺栓;可以在不影响相邻母线槽的情况下,拆除连接器;采用法兰式结构,并加装密封垫保证系统的高防护等级。。

qlin注:去掉了广告性网址,以“……”代之,下同。

网友B:
CFW3L型垂直偏置密集型母线槽……适用于交流三相四线、三相五线制,频率50~60Hz,额定电压至690V,额定工作电流250~5000A的供配电系统,作为工矿、企事业和高层建筑中供配电设备的辅助设备,特别适用于车间、老企业的改造。
   CFW3L型垂直偏置密集型母线槽结构特点:
  1、散热能力较强
  密集型母线槽相与相及相与外壳均紧贴在一起,故能承受较大的电动应力和热应力。并能将导电排所产生的热量迅速散发,载流量大。
  接头用绝缘螺栓紧固,同时采用双连接铜排连接,有效增加了接头接触面积,大大降低了接头部位温升。
  2、新一代环保产品
  密集型母线槽导电排缠绕有阻燃型交联聚乙烯热缩套管,具有较强的绝缘性能,在遇火时无有毒气体散发。
   3、布线灵活
  密集型母线槽插接口设置灵活方便,可设置大量的插口,通用性较强,当调整用电设备位置时,无需变动供电系统。

网友B:
   高强度带插口封闭母线槽……可为交流三相三线、三相四线、三线五线频率为50Hz(或60Hz),额定工作电压660V,额定工作电流为100-5000A产品具有体积小,输送电流大,安全可靠,安装灵活配电施工互不干扰,设计合理,规格齐全等优点。是现代大、中型企业高层建筑引进工程实验基地等场所最理想的供配电设备。
   带插口的母线槽,可通过插接开关箱能很方便地引出电源分路。母线槽的安装可直接从变压器接到配电柜,也可以从低压柜直接接到配电系统作为配电干线路。
  高强度带插口封闭母线槽技术参数:
1、额定绝缘电压:660V
2、额定频率:50-60Hz
3、额定电流:见表1
4、绝缘电阻值:每段母线槽单元的绝缘电阻应大于或等于20MΩ。用户安装时应先检验绝缘电阻值后再进行安装。
5、绝缘强度:每一段母线槽单元出厂前均经受50Hz、3750V/min工频耐压试验。
6、短路强度:母线槽能承受表2规定的额定短时耐受电流和额定峰值耐受电流所产生的垫应力和电动力,经承受后无永久性可觉察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