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5):
请问各位高手,我单位一变压器出口为一3200A 的DW开关,由于现场的一根电缆接地,将这个配电柜内的铝排崩飞,柜内一片漆黑,发生了弧光短路,将该DW顶跳了,请问,就因为接地能造成这么大的危害吗,当时设备没有运行

网友A:
如果是接地的问题的,在每个高压控制柜上都有接地保护的,怎么会挨炸飞呀!
看高手有什么看法,自己对高压也不是很懂!

楼主:
我在解释一下,崩飞的配电柜为低压380V的,DW是变压器的二次出口也是380V的,由于该配电柜内的上口为一个刀开关,再分到各个空开,用小铝排连接空开上口的,分析为铝排之间发生弧光短路了

网友B:
为什么不能哪??接地电流应该很大的。

网友C:
电流无穷大了

网友D:
3200A应是出现严重短路现象会动作的,现场电缆应有开关保护呀,不可能有越级动作的,可能是柜内开关坏了导致这原因!

楼主:
现场有分段空开的但是已经粘连了,才造成越级的,造成柜内的铝排之间的弧光短路,才将3200A的DW开关顶跳的。

网友E:
接地电流会非常大的,完全有可能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楼主用的断路器是北开的吧,我们也是用的DW系列,经常出故障。

网友F:
分段空开的分断能力不够,选用断路器(空开)最关键的参数是短路分断能力,但许多电工包括一些设计人员,只是考虑额定电流满足要求,就认为就已合适了。

网友G:
是弧光短路引起的铝排烧化崩飞,如果使用封闭式母线槽就不会引起弧光短路

直接短路的接地电流非常大,如果超出了2级开关的最大短路分断电流,该开关会触点会粘连或是爆炸

DW开关是发生弧光短路时【后】才跳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