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5):
我在安装时出现这个提示,重启电脑也时不管用,请大家帮忙,谢谢了

网友A:
建议重新做系统。备份好文件。然后按要求装,不要装杀毒软件,防火墙去掉。

网友B:
建议重新做系统

网友C:
你还是重新做下系统,这样比较好,什么都不要装,直接装SQL200看看

网友D:
你进你的注册表看看,有时候是要改些东西的,等我到公司在干什么改什么了,以前装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楼主:
请问我要改什么呢,在注册表里呢,谢谢回答

网友D:
先对楼主说声对不起,昨天没有及时回答.

方法是这样的:
打开:开始菜单,然后点击运行,在对话框中输入regedit回车,进入注册表.
在注册表中,点击打开: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然后你会看到pending file rename operations的文件,你删除它以后就可以安装了,但是不能够重起电脑,如果重起了,要重新删除.
你的系统是不是从备份中恢复的?
以前我的也是这样,只要你装西门子的其他软件,就会提示,虽然不是全部,但是你的系统,安装西门子的大部分会出现这个提示,一样的操作!

楼主:
谢谢你的提示,我的系统时GHOST的雨林木风的,网上下的,是不是与这有关呢

网友D: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你按我的步骤搞好没有?
如果搞好了记得留个话,好让大家以后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E:
西门子的软件就是有这样的毛病,安装很费劲,我有时没办法就重装系统。

网友D:
呵呵!
很正常的,我每次装新的软件用的时候都要费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