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5):
大家好,我在DB1和DB2里分别建立了一个一维数组,想用间接寻址编程,实现将两个数组的对应元素相乘,就是a1和b1相乘,a2和b2相乘,(a1和 a2表示数组的第一和第二个元素,以此类推),然后吧结果存放在另外一个DB3中,试了一天也没有成功,麻烦大家帮忙,多谢了,最好给出例程,

我用寄存器ARn寻址没有成功

在线等

网友A:
很容易的呀,老大,你再看看书吧

网友B(2009-01-19):
你的结果输出是怎么解决的?
你把结果输出用存储器间接寻址来做,试一下应该就能实现吧!

网友C:
STL不支持对数组的间接寻址~~

因此,请您不要使用数组类型,而使用DB1.DBW这样的绝对地址的寻址。

网友D:
换以下思维吧,
简单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