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5):
闲时给大家找点事做,喜欢 的可以玩玩!

本人是一名电子电脑双料发烧友。喜欢上网聊天,冲浪听音乐。每次聊天时都会开着收音机听音乐。经常用电脑将收音机中的节目存起来压缩成MP3(很省钱的)。可是每次录音时都要到电脑后面插拔音频插头,挺麻烦的。一日偶然灵机一动,想出一个把声卡与收音机合二为一的想法。市场上有一种电调谐自动选台的微型收音机。音质不错,里面的电路板只有3.5cm×2.5cm大,完全可以加装在声卡上。

加装方法:

1.收音机上有两个按钮:复位和调台把它们拆下来备用。找到这两个按钮对应的四个焊点(其中两个是地线)。接出四根电线;分别在上面标记出“复位”、“调台”、“地线”。取一根光驱接声卡的连接线,这种连接线中间两根黑色的是地线(G),红色和白色的是左右声道(L,R)的信号线。剪掉一边的插头将L,R,地线分别焊在收音机线路板上的L-OUT、R-OUT、G上(就在耳机插座附近)。

2.老式AT机箱上都有一个“TURBO”键,一般都没用,将机箱电源插头中的+5V引出一条导线连接在“TURBO”键的一端,另一端用导线连接在收音机的正电源上。

3.在机箱面板上钻两个小孔,以按钮能正好穿过为宜。将两个按钮分别焊上“复位”、“地线”和“调台”、“地线”。

4.把按钮从机箱面板背面穿过来再用热熔胶把它们粘牢。

5.用热熔胶把收音机线路板粘在机箱内侧,把插线插到声卡上。

使用时按下“TURBO”键收音机就开始工作了,按一下调台键就可以调一个台;还可以用音频属性来调整音量。本设备几乎不占用系统资源,花钱少,音质也不错。又可以随时把你听到的好节目录进电脑。怎么样?酷毙了吧!

网友A:
有这个必要这么做吗?用个网络收音机接受信号,用录音软件直接内部录!音质最好,什么费用都没有

网友B:
在网上找到个网络电台只要有网络就可以听了

网友C:
at机箱啊!哪去找????????

网友D:
楼主也是个DIY爱好者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也是个DIY爱好者啊
diy确实不错,关键是看有没有价值!

网友E:
这是哪年的技术了,我也喜欢听广播。现在都是在网上听,想录也很方便啊,中央三台

网友F:
对于搞电的人来说,提倡自己动手搞点东西,哪怕搞成功后当垃圾扔掉

有什么自己觉着好的想法,记下来,动手试验、制作,再动手的过程中------------------大大的有好处,做好一件东西后,要不断的改进,改进,再改进,你的知识面会得到提高

网友G:
想法比较新意!

网友H:
好象有的音响就带有收音机功能!
我同事的就是~
记得每天上电就听见广播!

网友I:
好与不好  自己觉得实用就OK了   现在的电子产品更新的老快的   好用的东西多了去了 不可能总买新的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