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自学的...碰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12-05):
Q0.0的波形图应该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就是一个交替输出
按一下I0.0,Q0.0有输出,再按一下没输出
再按一下又要输出,如此循环
就是第二行的波形

网友B:
就控制他的输出顺序和输出的一些组合

楼主:
我只能理解到它是个点动电路.或是防抖动的.
按一下I0.0,Q0.0 有输出. 在足够快的情况下再按一下,才没有输出的是吗?
要是在足够长的时间再按一下的话还是有输出的把.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里面使用了正跳变,有没有可能还没等Q0.0常开闭合M0.0就已经断开了呢?

网友A:
因为第一个网络里是用到了上升沿信号,所以按时间长短没关系,只是那个扫描周期有效
这个只要实际试下或是仿真一下就能看到效果了
西门子的仿真不知怎么样,三菱的仿真用起来就很方便

网友C:
西门子的仿真不是很好用

网友D:
你的图就是二分频电路,如果Q0.0要实现第三个波形,只要再加条网络就行了

网友D:
LD I0.0
EU
= M0.0
LD M0.0
A M0.2
A Q0.0
= M0.1
LD M0.0
O M0.2
A Q0.0
= M0.2
LD M0.0
O Q0.0
AN M0.1
= Q0.0
q0.0应该能输出你要的效果了

网友E:
单按钮自琐电路,我不用PLC,只用点动开关和接触器就可以的。

楼主:
刚初学,头痛了. 就是为什么按第2下就没有输出了..况且一个扫描周期怎么短.
晕,中了这站上的病毒.看贴真辛苦...

网友D:
你是自学的,还是有老师的,你这问题我在一个月前也同样困扰过我,不过我反复看了N遍,又自己防真了N多,彻底懂了,慢慢来,就会懂的

网友A:
按第二次时,第二个网路条件成立,M0.1有输出,那么第三个网络就不成立了,Q就没输出了
一个扫描周期再短,PLC也能捕捉到,能执行

你比较幸运了,多年一遇的病毒被你遇到了,我来了几年了才第一次遇到

楼主:
这下明白了 。但问题又来了 。要是 碰到定时的,或是计数的那种指令。那一次扫描是要等到时间了,才进行下一次扫描吗?还是先跳过。
没又老师教的。自己看书自学的。问题总是多多。

网友A:
定时或是计数和扫描基本上没冲突
比如定时,条件成立了开始计时,这是PLC还是在不停地扫描执行
扫描周期很短,执行一次普通的定时,程序已同时扫描了很多次

网友F:
要想理解这个问题,首先得明白一个扫描周期是怎么回事?plc在run工作状态时,执行一次扫描过程所需的时间称为扫描周期。所谓的“一次扫描过程”就是plc执行一次读取输入、执行用户程序、处理通信请求、自诊断检查、改写输出的过程。所以,上述程序中的M0.0在I0.0接通的瞬间也接通,但是M0.0的接通时间是plc顺序执行程序一次的时间。当I0.0第一次按下时,由于q0.0是不得电的,所以第二条程序不通,即M0.1不得电。当plc执行第三条指令时,q0.0得电并保持,当第三条指令执行完,M0.0立即断电,因为它的接通时间是一个扫描周期。当I0.0第二次按下时,M0.0的接通时间还是plc顺序执行程序一次的时间。由于q0.0得电,第二条指令中q0.0的常开点是闭和的,则有M0.1得电,从而使第三条指令中的q0.0线圈失电。当I0.0第三次按下时,程序又回到了第一次的情况,如此反复。q0.0的输出只与I0.0得电的次数有关,与按键长短没什么关系。

楼主:
清晰多了.小小一个电路居然这么大学问..
但如果没有正跳变呢.情况一样吗?

网友G:
他的要求好像是第一次按有输出,低二次松开输出停止,然后循环是吧

网友D:
没有正跳变在仿真软件上看不到效果

网友H:
就好像是单按钮起停的电路吗!

网友I:
建议楼主装个SP6的软件,再装个仿真,或 找个真的PLC,把每个指令都实验一下就理解的深刻 一些。什么PLC一开始不明白的时候都是这么学的呵呵

楼主:
是啊,我也是苦于没有显示器啊.终于等到今天出粮了.
明天就到2手市场那抱回一台..先在电脑上练练..
明年的今天能把plc弄熟就太好了.

网友A:
没有显示器怎么上的网?
有了电脑装个编程软件,加个仿真就可以学习操作基本的

当然能买个二手plc学习下,实际操作更好些
出了些粮也要花到刀口上啊

楼主:
是的老大,今天去买了.250都可以买个2手液晶15寸..算是上帝还有眼,可怜穷人..
你还别说呢.我上网跟打游击似的..看着经理不在就偷偷用他的电脑上来的.
没办法外头上网一个钟都3块.跟抢劫似的..

等电脑上弄熟点了.在弄个真的家伙回来.

楼主:
刚装了编程软件,不过好象是V4.0的还是演示版..但软件的升级包怎么也装不上去.
到选着什么 DOS 地址就装不了.书上说是要先卸载V4.0演示版再装升级包的,是不是有说错啊.
再问一下.Micvowin v32指令库是什么意思?光盘里有这个.也是安装程序的.一安装好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还有一个Access 是做什么用的.光盘还真多东西...光手册都有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