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的问题

楼主(2008-12-05):
各位大虾,请教下我用松下伺服,三菱PLC  FX-40MT
最近在调试中发现我先前用DRVI发出的指令在未执行完时断开
再次用DRVI或者DRVA电机动不了,而我已将M8147复位,脉冲寄存器也已清零.
真是郁闷,盼高手指点

网友A:
FX-40MT ,具体是这型号吗?
“再次用DRVI或者DRVA电机动不了”,这是脉冲有没有发出来呢,控制器上的输出点指示灯有没有亮呢?要考虑清楚是那边出了问题

网友B:
用DRVI发出的指令在未执行完时断开
再次用DRVI或者DRVA时,必须间隔一个扫描周期以上,不然就会出现你说的问题,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C:
首先分清是硬件连接问题还是编程问题。你的问题需要具体的程序和外部连接图才能帮到你

网友D:
是不是触发接点一直都没有断开啊
再一个你用的是脉冲+方向还是CW、CCW方式,这些都要看看的,确认有没有脉冲输出
再就是像上面说到的,要一个扫描周期时间以后再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