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5):
CNC机床报异警,代码:AL01-SPINDLE COOLANT ALARM。检查冷却泵工做正常,其过程是:开动主轴转动不到一份钟就停止,报警如上代码。控制系统是三凌的。哪位能帮我解除此故障,不胜感激!

网友A:
这里懂数控的人相对少些,估计不能马上解决了
我那几个做数控系统的同事整天忙的很少上网
楼主如果急的话可以看下三菱的手册,三菱数控都有对应的手册的
随机应该有的吧,我看到随系统出去的有好厚的手册

而且三菱的系统有好几种,楼主最好把系统型号也写出来

网友B:
有报警码就好办,可以按着报警码的代号去检查一下

网友C:
是不是报警系统出了故障,如果设备没有问题,可以考虑跳过报警,不让它报警。

网友D:
有个检测元件是否正常,管路是否缺少冷却液等等。

网友E:
冷却液的压力不够!报警

网友F:
主要检查主轴的冷却部分,冷却主轴齿轮箱的循环液系统

网友G(2009-01-08):
这是生产厂家做的报警,会看PLC 吗?看下主轴正转那段,是否做进了主轴恒温油箱压力检测

网友H:
有没有冷却液或者流量很小,若是检查是否水路堵了.最好调出梯形图监控一下,看哪个条件没有满足,顺着找下去.

网友I:
先查看系统I/O监控画面,是哪个I点动作,然后去查找这个I点是否有问题!

网友J:
检查冷却泵工做正常,并不代表主轴冷却压力达到了,疏通冷却管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