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问题

楼主(2008-12-05):
请问各位:我的S7-300软件每次启动时都显示“无法启动STEP 7向导”,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可能是软件没装好,建议重新安装一次

网友B:
重新安装一次试试。另外,你的软件有授权吗?

网友C:
软件是正版吗?

楼主:
我的软件和授权都是在网上下载的,软件是V5.4的中文版。

网友D:
现在用的是5.3 sp3英文的 比较稳定!也尝试换过5.4的没有成功

网友E:
V5.4中文版的我正在用,还好用的,没发现你说的问题,PLCSIM5.4的也在用,也不错,建议你重装一下系统吧,在软件没有问题的前提下

网友F:
西门子的STEP7在英文运行下比较稳定

网友E:
我用的也是V5.4的中文版,没出现你说的现象。你重装一下吧,不行就重装系统,只装V5.4试试,看是不是有和这个软件发现充突的软件。

网友F:
重新安装一次试试

网友G:
删除注册表里的软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