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8-12-05):
电磁阀是用来控制流体的自动化基础元件,属于执行器;并不限于液压,气动。电磁阀用于控制液压流动方向,工厂的机械装置一般都由液压钢(缸)控制,所以就会用到电磁阀。

电磁阀的工作原理,电磁阀里有密闭的腔,在的不同位置开有通孔,每个孔都通向不同的油管,腔中间是阀,两面是两块电磁铁,哪面的磁铁线圈通电阀体就会被吸引到哪边,通过控制阀体的移动来档住或漏出不同的排油的孔,而进油孔是常开的,液压油就会进入不同的排油管,然后通过油的压力来推动油刚的活塞,活塞又带动活塞杆,活塞竿带动机械装置动。这样通过控制电磁铁的电流就控制了机械运动。

上面说得是电磁阀的普通原理
实际上,根据流过介质的温度,压力等情况,比如管道有压力和自流状态无压力。电磁阀的工作原理是不同的。
比如在自流状态下需要零压启动的,就是通电后,线圈整个把闸体吸起来。
而有压力状态的电磁阀,则是线圈通电后吸出插在闸体上的一个销子,用流体自身的压力把闸体顶起来。

这两种方式的不同之处是,自流状态的电磁阀,因为线圈要吸起整个闸体,所以体积较大
而带压状态的电磁阀,只需要吸起销子,所以体积可以做的比较小。

网友A:
楼主你能再说说电磁阀的使用注意事项和怎样维护保养吗,我们这里的电磁阀经常被卡住。

网友B:
我回楼上的.
关于阀总是卡,最主要是油太脏以及油失效.一般油压机械的环境都不是很好,进水进杂质,如切削液冷却水;不同牌号的油混合,环境潮湿,漏空气等.
要经常清理油箱及进油过滤器,金属杂质较重的机械加装磁性过滤器.正常的油液应该是微黄清亮而不应该是发黑,变色的油一般一看就知道了,明显变色己经表示油己经失效了.油如果进水会很好分别的了,一旦进水,油会变成乳白色.
象楼上说老是卡阀芯,这种情况主要是油太脏了,应该要换油才是(这个问题我己发贴说过了,请找找看).
油压阀的密封叫机械密封,配合相当精密,加工成形时是配研而成,不可以互换.大家都只看到阀芯上的精密位有几条环形槽,可能不知道这个小环形槽的作用.其实这就是阀芯的密封带,也叫间隙密封槽.具体密封原理我无法解释(主要是怕说错了).只要知道这个作用就可以.

网友C:
电磁阀有直动式和先导式的,直动式的只靠电就可以动作了,但体积与线圈的功率相对比较大

网友D:
楼上的说下先导式的电磁阀呢

网友B:
好几天了我看都没有人回复楼上问题,我手头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资料,说说了
先导式和直动式相比,电梯铁的线圈可以做得很小,这对于电器方面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象SMC的气动阀只有0.4W,而国产亚德客的也只有4W左右。而直动式的则动不动几十瓦。
先导阀是由进口到尾部之间开一小孔,引出介质(气或油),电磁阀芯将其阻挡关闭。当阀芯得电后被位移而将通气孔露出。压力气体(油)进入滑阀芯的端部推力腔。气体(油)推动阀芯端部的膜片,压住阀芯向前移动,阀因此而开启。回位时多由弹簧回位。这种阀在没有介质的情况下是动作不了的,比如气体阀就不可以装在真空管道上。

楼主:
先导式电磁阀:
  通电时,电磁力把先导孔打开,上腔室压力迅速下降,在关闭件周围形成上低下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上移动,阀门打开;断电时,弹簧力把先导孔关闭,入口压力通过旁通孔迅速腔室在关阀件周围形成下低上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关闭阀门。  特点: 流体压力范围上限较高,可任意安装(需定制)但必须满足流体压差条件。

网友B:
楼上的解释更专业一些

网友E:
直动式电磁阀:
  原理:通电时,电磁线圈产生电磁力把关闭件从阀座上提起,阀门打开;断电时,电磁力消失,弹簧把关闭件压在阀座上,阀门关闭。
  特点:在真空、负压、零压时能正常工作,但通径一般不超过25mm。

分布直动式电磁阀:
  原理: 它是一种直动和先导式相结合的原理,当入口与出口没有压差时,通电后,电磁力直接把先导小阀和主阀关闭件依次向上提起,阀门打开。当入口与出口达到启动压差时,通电后,电磁力先导小阀,主阀下腔压力上升,上腔压力下降,从而利用压差把主阀向上推开;断电时,先导阀利用弹簧力或介质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使阀门关闭。
特点: 在零压差或真空、高压时亦能可*动作,但功率较大,要求必须水平安装。

先导式电磁阀:
  原理:通电时,电磁力把先导孔打开,上腔室压力迅速下降,在关闭件周围形成上低下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上移动,阀门打开;断电时,弹簧力把先导孔关闭,入口压力通过旁通孔迅速腔室在关阀件周围形成下低上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关闭阀门。
  特点: 流体压力范围上限较高,可任意安装(需定制)但必须满足流体压差条件。

网友F:
先导式电磁阀有很多优点,但推动主阀至少要0.1MPA气压以上才会工作得起来。如果用于控制很低起点的气压(例如0~5MPA可调节气压)要选择直动的电磁阀。

网友G:
顶,学习了,我们通常用的还是先导式的多一些

网友H:
补充电磁阀选型与控制

网友I:
电磁阀的使用率要高些!

网友J:
楼上是很专业!

网友K(2012-08-29):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