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5):
由于现在手中没有编程的电缆线,想自己做一根。。现在主要用的是FX系列,和A系列的PLC。最好是RS232转422和485.同一根线!

网友A:
这个型号叫SC-09,接线比较麻烦,还是不要自已做了吧
买条国产的价格比较低的
自已做万一不好搞坏了PLC编程口就不值了

还CS呢,CS玩多了吧

网友B:
还一根国厂的价格和自己做的一样,而且还美观一些,

网友C:
如果确认自己做的没问题 的话可以,但是以后查问题的时候可能回麻烦

网友D:
论坛里面发过这样的帖子的你自己找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