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08-12-06):
公司的日光灯电子镇流器三天就烧毁,查电压没问题,电流也正常,而后又换了别的品牌(飞利浦)镇流器,仍未解决.清高手指点.

网友A:
看下整流器底座有没有短接的现象.

网友B:
查下镇流器输出端到灯管 包括灯管是否有问题

网友C:
灯架的问题

网友D:
查下镇流器,灯座这些有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E:
接线方面有没有错误

网友F:
在进线端和出现端都接个保险管试试,找找原因

网友G:
检查灯座的接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