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6):
各位大侠,触摸屏与PLC连机是提示"通信错误",然后取下来与计算机连机,提示:"发生了通讯错误,收信错误    0263"
请问应该是哪部分可能存在问题?望各位大侠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應該檢查接口

网友B:
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通讯口的问题了
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先可以到系统菜单中看下它的通讯口设置情况有没有被改动

网友C:
检查一下F930上RS232及RS422口的设置;
2个都连不上有可能是硬件坏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RS232和RS422都是一样的,不能通信,在F930上一按触摸屏就显示"通讯出错",所以也就进不了菜单,接口我也检查过了,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B:
偶尔遇到过F930通讯失败,不能进入系统的,把它初始化下恢复出厂状态就好了
但这个操作,三菱不对外公开,外面有极少数的人知道这样的操作
实在不行你可以拿到当地的三菱维修点把它初始化试下

网友C:
可能是有硬件上的故障了,要维修就发到三菱的维修处吧;

网友D(2012-06-03):
犯了同样的错,将F930加了等级密码,因PLC用了RS232口,进不了系统,切换不了RS232,连电脑传送时(收信错误    0263)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犯了同样的错,将F930加了等级密码,因PLC用了RS232口,进不了系统,切换不了RS232,连电脑传送时(收信错误    0263)
找人将屏初始化,恢复出厂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