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6):
我单位有台6千伏,800千瓦的高压电机,用频敏变阻器启动,用10千伏600安的真空断路器控制一次回路。请问各位,它的二次控制怎么做?二次的保护都用那些?有图纸更好,谢谢啊!!!!!!!!!!!!!!!!!!!

网友A:
你这样是得不到答案的,一台电动机的控制不光是电气部分还如它拖动的负载保护有关。从电气部分来说不外乎有电流速断、过负荷、低电压、接地、差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