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向可控硅导通问题

楼主(2008-12-06):
请问这个电路能导通吗,中间是电机,两边是可控硅

楼主:
咋没人说话哦

网友A:
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控制?用个单相可控硅即可,而且R5的工率不一定够

网友B:
给你图看一下,是用MOC3081触发双向可控硅的

网友B:
晕,我怎么传不上图

网友C:
图不准确,可控硅只能用于交流。直流回路要用三极管或CMOS管。

网友D:
图不准确,可控硅只能用于交流。

网友E:
直流电路还可以用IBGT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