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6):
变压器缺相运行会出现什么故障?

网友A:
电压升高,电流也升高,时间长了就会烧毁变压器

网友B:
和电动机缺相运行有些类似,电流升高,发热加重,时间长了有可能烧毁变压器。

网友C:
谁能说说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缺相后,原先这相的电流都走了其它两相吗?

网友D:
输出电压降低

输出电流降低

嗡嗡响

网友E:
估计变压器会很快就坏了,如果有保护的话估计这种情况不会出现

网友F:
如果变压器出现缺相运行,则有这样的现象:缺相相电流最小甚至为0,其它两相电流升高;电压也出现不平衡;变压器的铁芯温度升高,变压器油温也升高,变压器的声音也出现异声;有可能由于铁芯发热使变压器烧毁。
变压器有负序保护时,会动作跳闸,还会影响下线负荷工作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