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6):
本单位配电柜上所用电力并联补偿电容器,型号为0.4KV-16KAR,上面标明:实测电容值为318uf。
我用万用表检测到的电容值分别为122uf 、 123uf、 119uf  则总电容有360uF,与电容器上所标注的有差别,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万用表有误差,再说了,厂家的测试条件和你的肯定也有很大的差别。

网友B:
你是怎么进行电容测量的?
好像万用表测不了吧,再一个你测时有没有把电容都摘下来啊

网友C:
电容量约为316uF 。

电力电容是星型接法的,你测量的时候,测得是两组电容串联,也就是316的一半才是正确的。

现在电力补偿电容大多是【自愈式】,他的特点是局部击穿后会自愈,但是随着击穿和自愈的次数越来越多,电容的容量会越来越小。

网友D:
不能这样测量!只需要测量电流即可确定容量。
如果电流正常时,其容量就是标称值!
若电流偏离计算值,则要更换。

补偿电容的正常电流等于多少?

  1)确定电容量(经验公式):

额定工作电压400V时:1KVAr×19.9=19.9μF

25KVAr×19.9=497.5μF

   30 KVAr×19.9=597μF

16KVAr×19.9=318.4μF

  2)电容量与电流的关系(经验公式):

C=14×I  (额定工作电压400V时)

C÷14=I

497.5÷14=35.5A≈36A   (25KVAr)

597÷14=42.6A≈43A    (30KVAr)

  3)无功功率与电流的关系(经验公式):

1 KVAr×1.44=1.44A  (额定工作电压400V时)

25 KVAr×1.44=36A

30 KVAr×1.44=43.2A≈43A
16 KVAr×1.44=23A

网友D:
补充一点:该电容是三角形接线。

网友E:
老信说的有根据吗?计算公式是怎么来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补充一点:该电容是三角形接线。

我一不小心又充了一次电,好多问题的答案我心中是模糊的,在论坛里看帖和回帖的过程中,一些问题答案清晰了,有收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老信说的有根据吗?计算公式是怎么来的啊?
正常公式:

1、Q = UI = U×U/Xc = U×U×2πfC ;
2、若:U = 400V ,f = 50HZ ,
  则:U×U×2πf = 400×400×2×3.14×50 = 50240000
3、Q = 50240000×C (var)= 50240×C(Kvar)
4、C = Q/50240(F)= Q/50240×1000000(μF)= Q/0.05(μF)
  C = 20Q(μF)
5、当:Q = 30Kvar,U = 400V ,f = 50HZ 时:
      C = 20Q = 20×30 = 600 μF

网友D:
三相电力电容器组容量与电流的关系式

1、Q = 1.73205*U*I        I=0.57735*Q/U

2、若:U = 400V ,f = 50HZ ,
则:I=0.577*Q/U= 0.577/400×Q (var)

        = 1.443376×Q(Kvar)
4、当:Q = 30Kvar,U = 400V ,f = 50HZ 时:
   电流  I= 1.443376*30=43.3A

网友F:
老信的两个帖子我都复制下来,保存好以后当资料查。现在看过了也不一定全部能记住!

网友G:
引用 网友D:
1)确定电容量(经验公式):

额定工作电压400V时:1KVAr×19.9=19.9μF

25KVAr×19.9=497.5μF

30 KVAr×19.9=597μF

16KVAr×19.9=318.4μF

我们一般就是采用这样的方法来确定的。

楼主:
已经查清楚了:检查了一台新电容,其电容值为159uf。每台电容器总电容为318uf,它实质上应为三组电容C1、C2、C3采用三角型接法接起来的,则C1=C2=C3=318/3=106uf,用万用表量时量的数值应为C1和C23的并联值,C23=C2*C3/(C2+C3)=53uf,

则C测=C1+C23=159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