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站的问题

楼主(2008-12-06):
变电站的各个油开关的合闸电线怎样联接的

网友A:
是油断路器吗?这个控制电路很简单啊,和电动机长动控制电路一样的。

网友B:
这个说起来是很复杂的
有直流操作合闸,有交流操作合闸
按动按钮或是旋动开关,操作系统电机得电,拉动合闸/分闸机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