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6):
我厂有一个小水泵,功率不大.这个电机是三相的.但是电源是单相的,通过外面的接线方式加上电容后改成了单相电源供电,但接上后接二连三烧坏.请问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线组方向接反了?

网友A:
如果实在不行可以加个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小变频器
三菱就有这样的变频器

网友B:
是不是电动机选小了,负荷有点大,你换大一点的电机试试。

网友C:
我也改过一台,是按书上的图接的线,空载都发热

网友D:
改造后功率最多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二,有的只有一半,不烧才怪。这种改造只适合原来是轻载的电机。既然己烧了就干脆绕成单相电机好了,或买一台同功率的单相电机。

网友E:
还是用二相的变频器比较好,这样花点钱,但用起来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还是用二相的变频器比较好,这样花点钱,但用起来不会出问题了
用变频器当然好,但是如果用在调速要求不高的场合,改成单相加一个一般的风扇调速器就可以搞定,这样成本要低。

网友F:
5楼说的对

3相该单相后,功率下降为50---80%

转速一半

电容为:角型接法---每10w    1uF  。星型接法电容是0.6uF    每10w

网友G:
用三相的话可以用单相220V的变频器,输出是三相的,而且起动电流比较小,对电机也有好处;
改成单相电机功率要大一点,另外不要反转了;

网友H:
看到这个帖子,学了不少,以前可以接触过3相变单相的,看样自己的知识太少了!
但是我认为还是加用变频器比较好些!

网友I:
没这么用过。
三相电机加电容就可以单相电源供电?
且不说功率问题,单就接线如何接?
请教了

网友J:
如果加变频器还不如换电机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没这么用过。
三相电机加电容就可以单相电源供电?
且不说功率问题,单就接线如何接?
请教了
换电机会有安装上的问题。

网友F:
要么换电机

要么用变频,用电容不实际,用变频不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