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负荷

楼主(2008-12-06):
知道变压器的容量后,怎样计算它能带多大的负荷?

网友A:
I=S/1.73U

网友B:
额定功率P=容量*功率因数,变压器工作在其额定功率的70%比较经济,你按照这个公式算就行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没看明白2楼的公式,应该不是用于变压器的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是,看变压器的铭牌,绝对准确

网友E:
我也同意3楼说法,不过,2楼说的是变压器一次电流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