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故障

楼主(2008-12-06):
看到一篇文章,是关于电机故障的,讲的蛮好的,涉及了机械和电气相关知识,故转来这里给大家看看了。

《对电动机轴电流的分析及防范》

1 轴电流的危害

  在电动机运行过程中,如果在两轴承端或电机转轴与轴承间有轴电流的存在,那么对于电机轴承的使用寿命将会大大缩短。轻微的可运行上千小时,严重的甚至只能运行几小时,给现场安全生产带来极大的影响。同时由于轴承损坏及更换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也不可小计。

  2 轴电压和轴电流的产生

  轴电压是电动机两轴承端或电机转轴与轴承间所产生的电压,其产生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种:

   (1) 磁不平衡产生轴电压

   电动机由于扇形冲片、硅钢片等叠装因素,再加上铁芯槽、通风孔等的存在,造成在磁路中存在不平衡的磁阻,并且在转轴的周围有交变磁通切割转轴,在轴的两端感应出轴电压。

   (2) 逆变供电产生轴电压

   电动机采用逆变供电运行时,由于电源电压含有较高次的谐波分量,在电压脉冲分量的作用下,定子绕组线圈端部、接线部分、转轴之间产生电磁感应,使转轴的电位发生变化,从而产生轴电压。

   (3) 静电感应产生轴电压

   在电动机运行的现场周围有较多的高压设备,在强电场的作用下,在转轴的两端感应出轴电压。

   (4) 外部电源的介入产生轴电压由于运行现场接线比较繁杂,尤其大电机保

  护、测量元件接线较多,哪一根带电线头搭接在转轴上,便会产生轴电压。

   (5) 其他原因

   如静电荷的积累、测温元件绝缘破损等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轴电压的产生。轴电压建立起来后,一旦在转轴及机座、壳体间形成通路,就产生轴电流。

  3 轴电流对轴承的破坏

  正常情况下,转轴与轴承间有润滑油膜的存在,起到绝缘的作用。对于较低的轴电压,这层润滑油膜仍能保护其绝缘性能,不会产生轴电流。但是当轴电压增加到一定数值时,尤其在电动机启动时,轴承内的润滑油膜还未稳定形成,轴电压将击穿油膜而放电,构成回路,轴电流将从轴承和转轴的金属接触点通过,由于该金属接触点很小,所以这些点的电流密度大,在瞬间产生高温,使轴承局部烧熔,被烧熔的轴承合金在碾压力的作用下飞溅,于是在轴承内表面上烧出小凹坑。一般由于转轴硬度及机械强度比轴承烧熔合金的高,通常表现出来的症状是轴承内表面被压出条状电弧伤痕。

  4 轴电流的防范

  针对轴电流形成的根本原因,一般在现场采用如下防范措施:

   (1) 在轴端安装接地碳刷,以降低轴电位,使接地碳刷可靠接地,并且与转轴可靠接触,保证转轴电位为零电位,以此消除轴电流。

   (2) 为防止磁不平衡等原因产生轴电流, 往往在非轴伸端的轴承座和轴承支架处加绝缘隔板,以切断轴电流的回路。

   (3) 为了避免其他电动机附件导线绝缘破损造成的轴电流,往往要求检修运行人员细致检查并加强导线或垫片绝缘,以消除不必要的轴电流隐患。

   一般通过以上处理,大多电动机的轴电流微乎其微,已对电动机构不成实质上危害。现场实践证明,经上述方式处理后实际使用寿命可由原几十个小时提高到上万小时,效果比较明显,尤其对高压电动机轴电流的防范效果好,对安全生产具有积极作用。

网友A:
ABB变频器在制造时就考虑了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的电机都用了好多年了基本上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B:
我从来都没见过此类故障,我厂里的电机也很耐用。

网友C: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在电工学里面也没有提到有轴电流。看来还是知道的太少了。

网友B:
这些东西应该是在设计电机时考虑的,再加上技术已经成熟所以很少见。

网友D:
很少见,不过看一下,了解一下也可以。

网友E:
对于不明原因的电机转子严重发热,就要怀疑是轴电流了

网友F: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在电工学里面也没有提到有轴电流,不知道什么是轴电流,工作中也没碰到过啊,能不能再讲清楚些在日常工作中怎么用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ABB变频器在制造时就考虑了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的电机都用了好多年了基本上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真不敢恭维ABB变频器,就那140系列的给我们公司带来很大的麻烦,基本上 是用一台返一台

网友H: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我们厂有几台电机的轴承老是出问题,几天就坏了

网友E:
大型电机都考虑了转子和定子绝缘问题

网友I:
楼主帖子中提到的轴电流我还是第一次看的这么多,了解了这么多!

网友J(2009-02-08):
大容量,高电压的电机一般都在轴端安装接地碳刷!我们厂的3300V的大电机都有!

网友K:
我们公司有一台10000V2000KW的电机,两端的轴瓦发热就是轴电的原因,最后就是在轴瓦底座加的一层绝缘解决的。

网友G:
不知道小功率的变频电机会不会产生轴电流

网友L:
我也没有遇见过这种问题啊

网友M:
太罕见了!!电机很少出故障!

网友N:
我现在还没有遇到象楼主说故障,但是不敢保证以后能不能遇到,今天还是学习了

网友O:
今天开眼界拉 谢谢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