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6):
今天我遇到了一个电机,接线时有一根线掉了,通电后,电机依然会转,只是声音很大而以,请问这是为什么啊!不过这个电机是星接的,电机是星接跟角接会不会不一样啊!因为星接缺一相依然有两相在工作,如果是角接如果缺相,就只有一相线圈在工作了,不知道该这个有没有关系!大家来说说啊1

网友A:
电机缺相后,是还会转的,但噪音非常大,而且不平衡,会造成电机损坏的,星接、角接都是一样的结果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电机还没启动时就缺相了,电机会启动得起来吗

网友B:
小的电机可以,我见过一台2.2千瓦的就启动了,并且还没有很大区别,只是一下就发热跳热继

网友C:
电动机缺一相依然会转,只是发热很严重,如果没有装热继电器又没有注意到的话很容易烧毁电动机。

网友D:
可以转的,我以前看到过一篇文章专门介绍缺相烧电机的原因,记得不清楚了,好象是缺相后,其余的饿两相来分担那一相电流,会使剩余两相电流升高,造成电机高温,严重烧电机,所以要注意了
好象是这样说的,我再去查查!

网友E:
会转,但是电机的绕线会发热,危险很大。

网友F:
会转,当然不正常的,振动,噪声。长时间会烧电机。

网友G:
有些电机缺相时拖动轻负载,能启动起来

绝大多数不行,

网友H:
本人也遇到过,转还是转的,就是抖动厉害,噪音也大。

网友I:
能转,但声音不对.
假如发现这种情况马上停掉电机,否则电机会烧坏.

网友J:
如果实在空载或是小负荷的情况下可以启动的,但是电流很大的,声音也不对,嗡嗡响,很快电机就会很热,但是在大负荷下就不能启动了,用保护的开关应该动作了

网友K: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转
但是会有嗡嗡的响,出力也不够

网友L:
能启动的,你最好去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L:
能启动的,你最好去试一下就知道了。

还是不去实验的好,万一不小心烧掉就不划算了!
一般就是温度升高,震动,噪音,和输出转矩小.

网友M:
会转....就是震动大,噪音也大。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小的电机可以,我见过一台2.2千瓦的就启动了,并且还没有很大区别,只是一下就发热跳热继
我做过一个3KW的电动机,测量电流时发现缺相,其他两相的电流非常高很不正常,检查后发现是缺了一相

网友N:
应安装缺相保护器,否则缺相运行时很容易烧毁电机;

网友K:
楼上的我们做设计的人员是希望安装缺相保护器,可是老板不允许啊!
另外现在的热继电器都带缺相保护
大功率电动机建议安装
但是小功率的没有必要
个人见解

网友O:
不安装保护器只有在开关容量上配置得尽量合理了

网友P:
确实可以转的,保护不可以少的!建议你自己试验下就知道了

网友Q:
电机容易损坏

网友R:
空载和轻载时会转、额定负载下不能转起来、但有较大的电磁噪音、时间一长会只过热而烧毁电机的

网友S:
3k瓦一下的可以转,再大点的就会有很大的噪音

网友T:
缺相一样可以转,因为缺相一样可以形成旋转磁场。想想单相的都能转,为什么两相就不能转吗?

网友G:
小电机缺相能转,但是转速极慢,有震动,噪音大,不能带负载

大电机缺相,不转,噪音大,有震动,然后会【冒烟】烧毁

网友U:
可能会转也可能不会转,因为缺相时电流太大,空开会跳的,如何不跳电机很可能转一会就烧掉了

网友V:
小的电机在轻载的情况下可以转的!但是电机会烧了!

网友W:
缺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电源线断线,一种是三角形接线的一相绕组断线。电源线断线成为单相运行,从理论上讲启动转矩为零,不能起动。但是电动机空载启动时,电动机可能会在内部产生震动,而引起正向或反向的微小转矩,这种微小转矩会使电动机逐渐转动起来。这种转动方向是不确定的。第二种断线为两相运行。两相运行转矩不为零,能正常起动。但上述起动方式容易烧坏电动机。

网友D:
电机烧掉很多情况下是缺相!

网友X:
没有保护装置的就是会转,不过最后会因磁场不平衡OVER

网友Y:
转  就是响不好听。 不过此时,用恰表恰电流 电流很大,而且电机热 时间长了 就会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