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6):
我们这配电柜柜顶装了一个风机,是二相的,380伏!请问大家见过这种电机吗!这种电机是什么原理啊!谢谢

网友A:
应该跟单相电机一样

网友B:
见过的啊 就是加个电容而已

网友C:
见过,其原理和单相电动机的原理一样,只是电压为380伏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见过的啊 就是加个电容而已
好像这种风机上不用加电容的,只是在二相的电机上才加启动电容的

网友E:
我还没有见过,能否把铭牌上传一下。

网友F:
有这样的电机,见过一次,和单相电机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工作电压高

网友G:
本身就是三相电机!
只接二相380V电源,加一只电容器启动。多用在配电柜冷却风扇!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还没有见过,能否把铭牌上传一下。
我也很干兴趣,真没看见过啊!
希望楼主分享下

网友I:
同意8楼的说法

网友J:
本身就是三相电机!
支持8楼的看法

网友H:
应该是单相380V电源的电机

网友K:
见过,不过当时没留意。

网友L:
和单相电机原理一样的啊

网友M:
没见过,只见过单相220V的电机

楼主:
三相电机用两相电,另一相加一电容,跟电机直接接三相电功率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G:
本身就是三相电机!
只接二相380V电源,加一只电容器启动。多用在配电柜冷却风扇!

^_^我们的变频柜都是用的这种^_^

网友O:
我们厂里的电焊机里面风机电机也是二相380。应该和你们说的是一样!

网友P:
8楼说的非常清楚,其实就是三相电机接两相。

网友Q:
有高低速  电压也是380

网友R:
有高低速  电压也是380

是吗,还真是没见过,高低速,是怎么回事啊,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S:
两线制应该也叫单相的吧。

网友T:
没见过,但应该和单相电机的原理一样吧!

网友U:
不是的不知大家注意过没,在万能式断路器上采用的就是二相380v的电机,他的原理我不清楚,但倒线就可以正反转了。我做柜体是装了好多了
日本人说中日友好,中国人民笑了:你丫骗谁呢?
日本人说自己爱和平,亚洲人民笑了:说的是人话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U:
不是的不知大家注意过没,在万能式断路器上采用的就是二相380v的电机,他的原理我不清楚,但倒线就可以正反转了。我做柜体是装了好多了
日本人说中日友好,中国人民笑了:你丫骗谁呢?
日本人说自己爱和平,亚洲人民笑了:说的是人话吗?

断路器上的执行电机应该是串励电机,也叫串激电机,如果是引出两根线来,倒线不会反转,如果是引出3根线或是4根线,可以通过倒线让它反转

网友V: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配电柜柜顶装了一个风机,是二相的,380伏!请问大家见过这种电机吗!这种电机是什么原理啊!谢谢
和单相电机原理一样,常用在无零线场合,一般功率都不会太大

网友W:
我也很干兴趣,真没看见过啊!
希望楼主分享下

新建电工技术交流群,欢迎大家加入       56164915

网友X:
我们这很多,是用在冷风机上的,抽水用的也不有电容直接起动。

网友Y:
就是和单相电机一样,只不过电压变成380的了,没有别的区别

网友Z:
和单相电机一样,只是电压变为380V

网友AA:
这种风扇我见多啦,我们厂有好多风扇都是两相380V的。和单相电机没有什么区别就是电压高低而已

网友AB:
见过  在螺杆压缩机的散热风机上
不过是通过变压器了 最后出来还是两相 电机上加电容

网友AC:
单相380的风扇电机

网友AD:
交流电焊机上大多都是这样!!!

网友AE:
引用 网友G:
本身就是三相电机!
只接二相380V电源,加一只电容器启动。多用在配电柜冷却风扇!

网友AF:
我发现老信是个高手!

网友AG(2009-01-05):
是那家公司做的
没见过
 楼主要说说了
 学习学习

网友AH:
没见过,配电柜冷却风扇我见过的都是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