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6):
要实际运用的 谁知道具体的啊?

网友A:
三相异步电动机直接启动其启动电流会达到额定电流的5~7倍。

网友B:
楼上说的差不多,启动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5倍速左右,所以大的电机要做成星角启动或用软启动器

网友C:
一般是额定电流的5-7倍,所以一般的大功率电机是不允许直接启动的。
 需要降压启动或者转子串电阻启动,以减小启动电流。

网友D:
这要看是什么电机和什么负载?绕电电机用降压起动的话只是1——1。5倍就可起动,笼型电机的话要3

网友D:
这要看是什么电机和什么负载?绕电电机用降压起动的话只是1——1。5倍就可起动,笼型电机的话要3倍。直起的话要达到5——7倍

网友E:
确实,5楼说的对,这要看具体的负载,不同的负载,它的特性也不同。

网友F:
2极电机7倍左右

4极电机5倍左右

还要看拖动的负载轻重情况

网友G:
直起一般是额定电流的5-7倍,如果是大电机应考虑降压启动,如自耦变压器启动,串电阻启动的方法

网友H:
按四倍计算也没问题

网友I:
这个与具体的电机及负载都有关系;一般三相电机起动电流5倍左右;
用变频器或软启动可以限制在2倍以内;

网友J:
标准的说应该是4倍,根据情况来说可以到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