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8-12-07):
请问GX软件编程如何加中断的标签?

网友A:
在你想加中断的地方的左边空白处双击鼠标,如下图:
最后确定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可以到三菱的网站上下载此软件的操作手册,里面讲的很详细的

网友C:
鼠标直接点一下要写的位置后用键盘直接输入I加数字回车即可

网友D:
3楼的说的对。

网友E:
2楼是图文并茂啊!这个手册自己看下也知道了
不是很复杂的操作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刚试了一下,很抱歉开始没有说清楚,我想开定时中断,假如开定时0中断10ms,标签应该是I6010,但是我输进I6010时候,软件提示设置错误。

网友C:
定时是I610,你应该输入I610才是,后面的10是时间,6是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