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7):
我家装修后,室内插座电路共有三路。目前故障是:任何一路或任何两路接通,都能正常使用,但是只要接通第三路,空气开关就跳闸。不知是什么原因。求助高手指点迷津。拜托了。
每一路只用了台灯或热水壶(500W左右),而且开启的电器很少,没有用其他大功率的电器。

网友A:
拙见
你说的真不好分析,若是,零线和地线接混,总开关带漏电保护就会跳闸。

网友B:
是不是总功率大了,过流跳闸了
最好再说详细点,都接了什么电器

楼主:
谢谢2楼3楼的朋友。
每一路只用了台灯或热水壶(500W左右),而且开启的电器很少,没有用其他大功率的电器。

网友C:
可能的原因很多,确实不好定论,能想到的原因你可以都去分析排除一下。

网友D:
故障情况说的不清楚,你说的第三路不使用电器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将第三路上使用的电器换到另外两路试试。

网友E:
你用的是几相几线制的电源?接通第三路的时候带没带负载?负载是三线擦座还是两厢擦座的?

网友F:
零线有分不清路数的地方

零线和地线混啦

网友G:
你检查下另外一路是不是有短路情况,零线和保护线有没有接混,刚装修好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根据各位的指点,很可能是零线和地线接混了。
因为只有三路同时接通时才跳闸,任何两路同时接通都不跳闸。

网友H:
说的不是很清楚,应该是你的第三路电源有问题的,你可以不送第一二路电源,只送第三路试一试,如果还跳,那就是他的问题,范围就晓得多了,也就好查了,如果不是那就是总开关有问题是不是太小了,你再好好检查一下,应该不复杂的

网友I:
就是功率大的问题

网友J:
你有一路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K:
以前事好的吗  还是一直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K:
把所有的用电器 脱离电源 灯开关关闭 送总闸  在一个个分开关打上去 电灯 电器一个一个送上去  看那个跳  如果 把电器都脱离电源了 送点就跳  就找给你装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