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7):
问这个电路能导通吗
还有双向可控硅的使用注意点啥呢,谢谢

网友A:
应该能通吧,双向可控硅的使用在网上查一下就可以啦。

网友B:
悬啊,电阻要是较大的话,不工作

网友C:
呵,发出来贴我就看了,但不敢说,怕说错了。对这种接我还没有试过,为什么要接二个呢?一个不就行了?是不是这叫画蛇添足了一点?这个Q2是不是可以不要?然后的R5?

网友D:
他接2个有可能的  你给的3V电压触发   触发应该还有根线在那里

网友E:
没看到电源的负极,可控硅两端没有电压差,不可能通的。
我们抛开触发回路不谈,而且把可控硅短接,看看结果是什么?这个电路要干什么?

网友F:
电路错误!不可能工作的?看看双向可控硅的四种触发方式吧!一个负载用两个双向可控硅有必要吗??而且电源还是直流的??不知道是那位大师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