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7):
变频器所带的电机的转速是否随所给变频器的模拟量作线性变化?比如我输出的模拟量为3V,电机速度是400转每分钟,如果我加到9V,是不是就是电机的速度就变成1200转每分钟了?

网友A:
当然,理论上是这样的,实际上也应该是这样。但是,往往实际会产生偏差,这就要看偏差出在哪里了。许多情况出在模拟量输入信号的噪声,使信号的线性精度受到影响。所以往往数字通讯比模拟通讯的控制更精准,一转都不带差的。嘿嘿嘿

网友B:
那这样的控制如果有PLC,最好就用通讯了
PLC加一个通讯板比加个模拟量模块要成本要低好多
而且通讯不光是调速,其它的功能如操作、监控、参数修改可以一并做出来
这样最好再加个触摸屏

网友C:
就是这样的啊,只是模拟量有一定的误差的

网友D:
不错,理论是上是这样的,不过误差是难免的,因为模拟量并非是固定的值,或许会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而造成一定的误差。

楼主:
我是楼主,好像有的变频器虽然也是随模拟量增加而电机速度也增加,但好像并不是按线性来增加的,是按曲线上升的,因为我给模拟量电压是3V的时候,车速是150,但给了6V后,就是220左右,而不是300

网友E:
你要调一下变频器的曲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楼主,好像有的变频器虽然也是随模拟量增加而电机速度也增加,但好像并不是按线性来增加的,是按曲线上升的,因为我给模拟量电压是3V的时候,车速是150,但给了6V后,就是220左右,而不是300

这个有可能是调整了偏置和增益,线性是有,但斜率有可能不同的
三菱就有模拟量控制时的偏置和增益调整
说下你的是哪个厂家的吧

网友F:
一般是0~10V模拟电压对应0~设定的最高频率;
当然可以设偏置和增益;
偏置对应0V输入的;增益对应10V时的频率;
不管怎么设,都是一条直线关系,只是斜率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调一下变频器的曲线

如果是直线的话,应该6V对应的车速是300,其实300并没有到最高速,最高速是50HZ,也就是电机的15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楼主,好像有的变频器虽然也是随模拟量增加而电机速度也增加,但好像并不是按线性来增加的,是按曲线上升的,因为我给模拟量电压是3V的时候,车速是150,但给了6V后,就是220左右,而不是300

这个有可能是调整了偏置和增益,线性是有,但斜率有可能不同的
三菱就有模拟量控制时的偏置和增益调整
说下你的是哪个厂家的吧

如果是直线的话,应该6V对应的车速是300,其实300并没有到最高速,最高速是50HZ,也就是电机的1500转,你可以拿个笔画一下就可以得出结论

网友G:
你需要看3个地方,1、上限频率;2、下限频率;3、偏置频率。

网友H:
我同意8楼的观点。支持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两个不同型号的变频器最低速是一样的话,电机每分钟的转速也是一样的,那同样的模拟量对应不同变频器的转速也是一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