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7):
谁有三相三速电动机接线图给我一个,谢谢

网友A:
这个不见得所有的电机接线图都一样,我今天上午就碰到一个双速电机,按常理低速是三角形高速是双星,但是我后来用表一量发现是两套独立的绕组。

网友B:
楼上所见的这种双速电机可能是二八极的,或者是二极相差要跳极的这种了

网友A:
应该是四六极的,铭牌上标的速度高速是1450,低速是900,这是一个意大利的电机。

网友C:
谁有yd132m2    3速电动机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