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7):
今天有厂家来修变频器,中间说起直流桥的熔断器的大小时,自己想直流桥的电流怎么计算出来!假如输出三相是100A,那么直流桥的电流多大?
还有380KW的变频器直流桥配多大的熔断器,如何计算?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直流母线的电流,相等于变频器的输入电流

网友B:
直流电压还好确定,直流电流就难说了,和负载大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母线的电流,相等于变频器的输入电流
我不认为是输入电流,输入的是380V交流,而直流一般都是576V左右.怎么会一样哪?
我想了解,输出电流和直流桥的电流关系!
如果负载大的话,电流也会变大,

网友C:
直流多大可不好确定

网友C:
还有问一下:直流母线排的颜色你是怎么规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母线的电流,相等于变频器的输入电流
我不认为是输入电流,输入的是380V交流,而直流一般都是576V左右.怎么会一样哪?
我想了解,输出电流和直流桥的电流关系!
如果负载大的话,电流也会变大,

输出电流多大,输入电流基本上也多大,基本相等,母线上的电容是滤波的,蓄能的作用不是很大

母线电流约等于输入电流约等于输出电流,并且随负载变化而变化

网友D:
哦,楼上的说法不准确。楼主说得很有道理,输入电流是三相交流的,直流母线电流是三相之和,怎么会一样的?但是楼上的能量守恒原理是对的,输入的总功率应该与直流母线侧的功率差不多(忽略传递效率,与元器件的内耗)。

楼主可以参考电工手册里关于三相桥式整流电路直流侧电流与交流侧线电流关系,有公式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母线的电流,相等于变频器的输入电流

 我不认为是输入电流,输入的是380V交流,而直流一般都是576V左右.怎么会一样哪?
 我想了解,输出电流和直流桥的电流关系!
 如果负载大的话,电流也会变大,

输出电流多大,输入电流基本上也多大,基本相等,母线上的电容是滤波的,蓄能的作用不是很大

母线电流约等于输入电流约等于输出电流,并且随负载变化而变化
你说的输出电流多大,输入电流就基本上也多大!
这个有补充,如果输出是10HZ的话,就不一定了,如果输出和输入频率一般大的时候,电流差不多一样大!

网友A:
是我忽略了,我想表达的是总电流,但是我说不明白,用总功率来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