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传不上来?

楼主(2008-12-07):
我司有一白光708CD触摸屏,我用V-SFT2。2软件通过编程电缆画面传不上来,电缆自制,3-----7,2------8,5-----5,7与8短接。前面是9串口,后面是RJ45,不知电缆作得对不对?传送时画面显示超时,USB转RS232C转换器,就是画面传不上来?是什么原因呢?还有如何删除画面所有资料,也就是清空另编辑画面?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加了转换电缆,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就增多了
最好先不要用USB转RS232的电缆,直接用串口的试下行不行,这样连接成功了再用转换的试
通常下载一个新的程序就能把之前的程序覆盖掉的

网友B:
这是HOKKO的吧?
电缆好像不对;

网友C:
Hakko与PC的编程电缆:
9PIN                         RJ45
3-------------------------------7
2-------------------------------8
5-------------------------------5
7、8短接

楼主将5与7,8短接自然不行了~~

其次,软件中通讯的默认口为COM1,而楼主如果使用USB转RS232的转接器,那么就需要知道你的转接器转换的COM口的编号,因为USB转接器所使用的为虚拟COM口,在硬件管理器中可以看到转换的串口号,通过在Hakko的软件中的通讯设定改为你USB转接器的Com口,应该就可以了。

另外,USB转接器不要使用太烂,否则也会造成上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