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启动问题!

楼主(2008-12-07):
有一台风机变频器,在停机的时候要5分钟左右电机才能够停下来,我想问一下,如果变频器在风机还没有停稳时就启动变频器,变频器会不会报警。当然不考虑先制动后启动。
例如:变频器停止后,没有等电机停止,又启动变频器,这种情况下,变频器会不会报故障。

网友A:
如果变频器有捕捉再启动功能,就不会报错,如果没有,就可能报错,这是因为启动瞬间,变频器的给定不知设置在什么位置,所以,变频器启动瞬间直流母线有可能被充电导致报故障。

网友B:
变频器控制风机时,必须使用先刹车,再启动,以防风机受风力影响,自由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控制风机时,必须使用先刹车,再启动,以防风机受风力影响,自由反转,
这个到问题不大,可以使用先制动后启动,或速度跟踪.

因为我突然想起有一次,我们用在锅炉上的电机,启动的时候总是过流,后来先打开风门,让电机先转动,再启动,电流就没有那么大了.
当用到变频器上忘记了反馈问题!

网友C:
最好是先制动,再起变频器,不然的话要有很大的电流冲击很容易保护的,我认为应该在变频器上加以制动电阻,可以有效的迅速停车

楼主:
对于风机没有必要加制动电阻,并不是那种要求高精度位置控制的

网友D:
严肃的问一下:楼主的这个问题是讨论的还是要在现场实际应用的
如果是讨论大家可以发表意见
如果是现场使用希望楼主还是重新设计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先制动,再起变频器,不然的话要有很大的电流冲击很容易保护的,我认为应该在变频器上加以制动电阻,可以有效的迅速停车

风机用的先制动,是给风机通上直流电制动

网友E:
很多变频器有速度跟踪启动的功能,会先测电机的转速,运算后才启动;
或启动前先直流制动,然后再启动;

楼主:
8楼的!
是讨论,只是前几天去给别人维修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就说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D:
我们在这里探讨技术应该是严肃的
因为对待技术如果不严肃的话将是一个技术人员的可悲
我觉得 你的问题理论上实现可以
但是实际应用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F:
我觉得变频器用延时停车再启动应该没有问题,我没有试过也许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