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7):
本人现从事自动化设备的现场维护工作,可我对PLC只是一般的接触,再这里想成心的拜师学艺,有愿意的好人(不上这个网的基本都是好人)请收下我吧!
 一双求知的眼睛 殷切期盼着您的到来!!QQ:119544558
         谢谢了!!!!!!!!!

楼主:
申明:我是诚心救教!!!谢谢各位了!!!我现在维护的是三菱Q系列的PLC

网友A:
总不能找个专人伴着你学习吧
有基础的话,看看编程手册,结合自已维护的设备自已动手试试

有具体问题发到论坛上来,有多人可以回答你

网友B:
找本厂家的硬件和软件手册,对照实物,多做练习,不懂的就问工控网的朋友,肯定能学好的。不上这个网的都是好人???

楼主:
那好,我就发个具体点的吧,我很不明白关于地址的问题,比如说我想接个输入点X1,那我在输入模块上怎么认定这个点就是X1点呢?

楼主:
还有,我看资料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当主站的X1点状态是接通时,远程I/O站的X1也为接通,这个是怎么讲呢?

网友A:
看来还真是个新手,输入输出是基本的东西,基础的东西你还没学好
输入X1,这些都是指定的东西,第一个输入为X0,第二个就为X1,对应硬件上的第二个点就是X1了,指定的东西你是改变不了的,只能去应用它

要好好看看基础的书了

楼主:
那扩展的远程I/O站又是怎么设定地址的呢?

网友A:
当主站的X1点状态是接通时,远程I/O站的X1也为接通,你这个说法有问题X1只是输入,怎么能被控制呢,控制远程的Y还差不多
远程I/0这个要用到Q的通讯,比如CC-LINK网络,三菱CC-LINK的手册有几本,不知道你翻过没有,这个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吧。如果能说清,那没人需要看手册了

你还是先看本地的吧,等有可一定基础再去搞网路吧

楼主:
是啊,我也想不通,X1这个点不是只有一个的吗?怎么就帽出来个主站的和从站的呢?

网友A:
看来你维护的设备还比较复杂,用到Q的还有远程网络控制
如果要了解这些,相应的手册可以到三菱网站上去下载看下
网站上有专门的Q的CC-LINK主站、从站手册

网友C:
是啊多看看书,多做些具体的项目,你会慢慢就会的。相信自己。

网友D:
主CPU上是只能有一个X1输入点的;
远程I/O用的型号有多种;三菱的多是用CC-LINK来连接的;

网友E:
我对三菱Q的PLC比较熟,但还没有连过网,可以一起交流交流

楼主:
我现在就是糊涂了,不知道远程I/O站的地址是什么设定的,CC---LINK手册我也有,我被上面的语言搞的更糊涂了,所以才想拜师学艺的呀

网友A:
Q系列CC-LINK的远程I/O站的地址可以在软件的网络参数里设置
设置完成后会自动刷新到主战的地址中

手册三菱网站上有下载,有没有去找过
三菱网站www.mea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