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8):
我现在有一个信捷的TP460-L的触摸屏(朋友给的),跟FX2N搭配。由于刚开始学习,我写了一个简单的电机启动停止程序,M1控制PLC Y1动作,M0控制Y1关闭;按触摸屏M1启动,PLC Y1动作正常,按M0 Y1关闭, 但是屏中间就有一个框一直显示“正在通信 PLC口站口 0”。所以MO M1要放在屏幕的两边才可以按到。
  请问这是什么回事呢? 如果是电缆出错的话,就不应该按M1 M0也可以控制到PLC的呀,我很郁闷。是不是那里设置有问题呢?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能控制到PLC的输出,线应该没什么问题,而且应该通讯设置正常才能操作PLC
要看下触摸屏手册中和三菱PLC的详细说明,有没有什么注意点

网友B:
通讯异常;
屏和PLC没通讯上,不知道你的Y1怎么会有反应的!

网友C:
能动作的话应当是通讯上了;中间的是不是在菜单里可以关上的;

楼主:
在论坛上都没看到过这种国产屏的贴子。我问个一个叫“汇川工控”的朋友,他跟我说是“没有通讯,叫我换过屏的通讯口";但是通讯口一个是接PLC,一个接 download的,我试过接到download口根本行不通,屏幕中间是没有框了,但PLC不会动作了,怎么按都没反应

网友D:
这种屏在论坛确实很少,今天星期一了,你可以打信捷技术支持电话问一下。

网友E:
如果您通讯口以及通讯协议设定不没有问题的话,可能是您在编程的时候,在触摸屏中的下载口和PLC口选择时选择了下载口通讯。
注意看下

网友F:
屏的后面有没有DIP拨码开关啊,应该拨到相应的使用位置的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的帮助,6楼的朋友说到软件设置通讯口的问题,一个是通讯口“COM"口,一个是"PLC口” 但是我试过设置成"COM口“时,下载到屏幕里,按M1 M0时,PLC Y1是不能动作的;设置成"PLC口”就可以通讯
 7楼的朋友说屏后面的拔码开关问题,但是我这个是单色屏,后面没有拔码开关的。只有一个DOWNLOAD通讯口,一个PLC通讯口,一个24V电源口,其它都没有了

网友B:
你是不是对DOWNLOAD口进行了设置;
默认状态下是不使用DOWNLOAD口的.

网友G:
估计是设置的问题,你用的PLC又不是冷门的PLC,看看波特率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有一个信捷的TP460-L的触摸屏(朋友给的),跟FX2N搭配。由于刚开始学习,我写了一个简单的电机启动停止程序,M1控制PLC Y1动作,M0控制Y1关闭;按触摸屏M1启动,PLC Y1动作正常,按M0 Y1关闭, 但是屏中间就有一个框一直显示“正在通信 PLC口站口 0”。所以MO M1要放在屏幕的两边才可以按到。
  请问这是什么回事呢? 如果是电缆出错的话,就不应该按M1 M0也可以控制到PLC的呀,我很郁闷。是不是那里设置有问题呢?请教各位大虾

这个地方你肯定选择了其他PLC类型了,但是又没有接相应的PLC,所以一直在检查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