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8):
我的静电植毛机电流大电压小请问前辈故障出在哪里、、、

网友A:
没有用过这种机,我想应该是短路。

网友B:
有没有电路图帖上来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C:
隔山买牛的做法,最起码你把故障现象说明白吧?你还要先说明白机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D:
有漏电的地方或有接地的地方。

网友E:
变压器短路或高压输出的地方有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