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8):
1、  通过PC/PPI电缆与单个或者网络中的CPU通信口(或EM277通信口)通信。

2、  通过CP(通信处理器)卡与单个或者网络中的CPU通信口(或EM277通信口)通信。
3、  通过本地计算机上安装的Modem(调制解调器),经过公用或者内部电话网,与安装了EM241模块的CPU通信。
4、  通过本地计算机上的以太网卡,经过以太网与安装了CP243-1以太网模块的CPU通信。
5、  通过本地计算机上安装的GSM  Modem(如TC35T),与远程安装了GSM  Modem(如TC35T)的CPU通信(须申请并开通相应SIM卡的数据传输服务)。
6、  Micro/WIN缺省的编程编程方式是通过PC/PPI电缆(如在安装Micro/WIN时所见的“Set PG/PC Interface”窗口中确认的)进行通信。如果要改变编程通信方式,也需要打开“Set PG/PC Interface”窗口进行设置。
注意:用于S7-300/400编程的PC串口电缆(PC-Adaptor),不能用于S7-200编程通信。

网友A:
受教啦,以前还不知道STEP7-Micro/WIN软件与S7-200通信方式有这几种,现在知道啦,谢谢。

网友B:
注意:用于S7-300/400编程的PC串口电缆(PC-Adaptor),不能用于S7-200编程通信
这个好象大家都知道

网友C:
怎么说楼主把几种通信方式写上去了,并不代表大家不知道呀,是不是

网友D:
学习一下,以前还没注意就只用过PC/PPI,在设置PG/PC里面有好多种,大家不访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