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8):
我厂共有6台700KW直流电机采用590控制.现有2台经常出现电机转速无故自己降为零,又自动恢复正常运行的现象,有时候是一个钟头里面可以现几次,有时候是几天也不见出现,完全没有规律.590没有停机,没有报任何故障,电机输出电压电流转速也是一掉又升,前后最多也就是是一秒钟,但零速信号已输出,导致联锁动作,引起前面的生产线停机,需要重新起动,因此挺麻烦的.给定电位器也换过了还是这样.是不是590里面出了什么问题呀?请590专家帮忙!!!!!

网友A:
现象是这个样子,处理问题就要看问题出在给定上还是速度闭环上了,speed demand 发生变化是一个问题,如果speed demande 无问题,speed feedback 发生变化是另一个问题。再就是零速信号输出的问题也可以将standstill disabled来使零速检测强制输出,前提工艺允许。

网友B:
兄弟我们也是用的590   我建议你把装置拆开把风槽处理一下   堵了会有着种情况发生 不行在回复我  一起研究嘛

网友C:
我的修理经验是这样认为的,你的故障应该有两种可能:一、给定电路故障。二、装置电源故障。590装置突然降速不报警,除了给定丢失和装置电源故障外,一般是不会不报故障的。仅凭更换一个电位器,就判断给定通道没有问题是不对的,应该逐步检查,如检查不出问题,再用其它方法替代现在的给定电路,直到确定绝对不是给定电路的故障,才能怀疑下一个故障环节。装置电源板故障,很有可能降速不报警,因为我遇到过的,但一般不能重新自起动的。原因的可能多种多样,但修理时,不能先将故障原因想得太复杂了,这样对快速修复设备不是很有利。综上所述,故障最大的可能点,应该是出在给定环节上,你不防多在这个环节上检查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专家指点,正按这些方法检查中.

网友D:
应该是出在给定环节上,你不防多在这个环节上检查一下

网友E:
如果励磁也掉了,仔细查查C5口有没有掉电
这种情况多半是外围接触或干扰引起的

网友F:
如果有继电器或是接触器,请检查他们的触点,是否氧化严重?

网友G:
你检查一下590的接线到电位是否正常,我怀疑是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C:
我个人认为,C3、C5口掉电的话,装置不会自己重新再起动的!

网友H(2012-06-04):
江苏东元——专业z电机制造和电气控制技术
江苏东元电机电控有限公司是专业化电机制造和电气控制的技术型企业,已有近三十年的生产历史。专业从事Z系列中型直流电机,Z4系列及派生电机,ZZJ-800系列轧机辅传动直流电机、YZU系列振动电机、离心风机、冷却通风机、变频电机、电气控制柜及系统的制造、开发、研制和销售。在电气领域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与良好的信誉,现已通过ISO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
  我们可提供和技术服务的产品有:Z、Z2、Z4、ZZJ-800等系列直流电机和技术维护,欧陆590、西门子6RA70等电气控制及扩容,可逆轧、450四连轧、铜连铸连轧、纵剪机、拉丝机和塑料、造纸机械、电磁加热等电控系统,YZU系列振动电机和各类变频电机等。贵单位如有电机和电气控制系统(柜)采购需要或技术咨询请和我们联系。我们将热忱周到的为您提供帮助和服务。联系:13813100558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