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GD柜使用说明书

楼主(2008-12-08):
一适用范围
 GGD交流低压配电柜适用于发电厂、变电所、工矿企业等电力用户作为交流50HZ,额定工作电压为400,额定电流至3150A的配电系统中作为动力,照明及配电设备的电能转换、分配与控制之用。该产品分断能力高,额定短时耐受电流达50KA。线路方案灵活,实用性强,结构新颖等特点。该产品是我国组装式、固定面板式配电柜的替代产品之一。

  本产品符合:GB7251《低压成套设备和开关设备》标准。
二.型号及含义

    三.主要结构数据:
结构特点:柜体采用通用柜的形式,构架用8MF冷弯型钢局部焊接组装而成,柜的零部件按模块原理设计,冲有20模的安装孔,其通用系统数高,通过连接组成各种满足需求的框架结构和单元。柜体上下两端有不同数量的散热槽孔,使柜内热量自下而上形成一个自然风道,以达到散热的目的。柜门用转轴式活动铰链与构架相连. 安装,拆卸方便。门的边处均有一根山型橡胶条,关门时与构架之间的嵌条有一定的压缩行程,能防止门框体直接碰撞,也提高了门的防护等级。装有电器的仪表门用多胶软铜线与构架相连,柜内的安装件与架间用滚花螺钉连接,整柜构成完整的接地保护电路。主母线置于柜体顶部中后方,采用ZMJ母线夹固定,ZMJ为积木式组合结构,用高阻燃材料热注成型,机械强度及绝缘强度高。柜体的顶板在需要时可拆除,便于现场主母线的装配和调整,柜顶四角装有吊环,用于起吊和装运。
保护接地措施:柜体底部装配有PEN铜排,与主接地点连接。金属结构件通过镀层面搭接、采用滚花螺钉等与PEN线连接。该型低压柜的门与柜体均有多点接地装置。
防腐措施:采用喷涂、电镀。所有要喷涂的钢板及附件都经过酸洗、磷化、涂覆环氧粉末处理。所有铜排搭接面都经过搪锡处理。所装配的螺丝都经过镀锌处理。
四.主要技术参数:

型号 额定电压(V) 额定电流(A) 额定短路分断电流(KA)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1S、KA)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KA)

GGD1
380 A 1000
15
15
30
B 600
C 400

GGD2
380 A 1500
30
30
63
B 1000
C

GGD3
380 A 3150
50
50
105
B 2500
C 2000

    主母线
额定电流在1600A及以下时采用单铜母排,额定电流大于1600A时采用双铜母排。所有铜排搭接面都经过搪锡处理。
额定电流(A) 铜母排规格
400 40*4
630 50*5
1250 60*10
1600 80*10
2000 2*(60*10)
2500 2*(80*10)
3150 2*(100*10)

五.安装与使用
  (1)产品安装
产品应该按安装示意图进行,基础槽钢和螺栓由用户自备,主母线安装时应将搭接面修理平整,处理干净,涂上中性凡士林或者其他措施,然后用螺栓紧固。
  (2)产品安装完后,投入运行前必须进行如下项目的检查与试验。
○1检查柜体涂覆面有无脱落,柜内是否干燥、清洁。
○2电器元件的操作机构是否灵活,不能有卡滞或操作力过大现象。
○3主要电器的通断是否可靠、准确。辅助接点的通断是否可靠准确。
○4仪表指示与互感器的变比极性是否正确
○5母线连接是否良好,绝缘支持件、安装件及附件是否安装牢固可靠
○6用500V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值不得小于1兆欧
(3)使用注意事项
 ○1本产品为不靠墙安装,单面(正面)操作,双面开门维修。产品的维修通道及柜门,必须经考核的合格专业人员方可进入或开启进行操作、检查和维修。
 ○2空气断路器,经过多次的分合后,会使主触头局部烧伤和产生碳类物质,使接触电阻增大,应定期对断路器按其说明书进行维护和检修。

六.外型及安装尺寸

    七.订货须知
订货时应该提供如下资料:
(1) 配电柜低压一次系统图,并且注明选用的方案编号。
(2) 开关柜排列布局图。

网友A:
楼主的资料挺全,是不是做柜的啊?

楼主:
不单是,还做成套设备。自动化系统。

网友A:
水泥现场的柜子能达到IP多少

网友B:
GGD柜体还有带防护等级的呀。还真没见过。

网友C:
GGD还是很实用的嘛~~~前后都可以安装元器件哦~~~

网友D:
GGD柜体好出很多,就是有点笨重,占地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