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8):
请问:西门子S7-300中UDT是怎样使用的?
因为在做大一点的程序时变量表的编写要一个一个的写变量,很麻烦,听说使用UDT来定义变量可以省很多时间,但不知道怎么使用。

网友A:
问题在于你写程序的复杂性~~如果你要的数据结构并非很复杂,那么建立UDT并无多大意义~~
Step1:
Step2:
Step3:

在DB块或者符号表中建立变量时,就可以指定数据类型为UDT了~~

楼主:
谢谢!我下去自己试一下。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B:
谢谢顶楼的讲解,我试了一下,是这么回事,建议给顶楼的回答加精!以资鼓励!

网友C:
UDT可以应用于结构化程序中,需要经常重复使用的功能化程序,可以采用UDT结构编程,方便极了!大家平时可以关注

网友D(2012-09-19):
学习了  非常感谢1楼

网友E:
比如说用到指针类型的数据的时候,使用UDT可以很方便的进行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