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8):
家中电路有点怪,由于漏电开关坏了,想直接甩掉开关短接,但偶然发现只接通火线不接零线,家中的插座没有电,不应该吧,再接通零线正常了。我买的是二手房,估计以前的人家偷电,但想不通是怎么回事,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但偶然发现只接通火线不接零线,家中的插座没有电
这个有疑问吗?

楼主:
我是说用电笔量没有电,这不对吧

网友A:
你用电笔如果量出零线也亮的话说明你的零线是断开的

网友B:
确认你量的是火线,从原开关处开始量,保证最初电笔是亮的,再往下量。。。

楼主:
我只接一颗火线啊,但电笔量也应该是有电的(起码插座有一颗是有电的啊)

网友C:
要么断了
要么还有一根线
仔细查查

网友D:
这个问题你还是自己好好查查吧,毕竟原理很简单的,就是你没查好线到底是如何接的

网友E:
简单的故障,往往部台好排除,仔细检查线路,分段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