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8):
请问矩形母线载流量标准哪里有?各位帮忙提供一下线索。谢谢!

网友A:
铜排载流量计算法

简易记住任何规格的矩形母排的载流量 b",<GX h+
  矩形母线载流量: k2 & (- @
  40℃时铜排载流量=排宽*厚度系数 NX Ik O
  排宽(mm);厚度系数为:母排12厚时为20;10厚时为18;依次为: ;qpz;Eiha
  [12-20,10-18,8-16,6-14,5-13,4-12] . , rgIuX
  双层铜排[40℃]=1.56-1.58单层铜排[40℃](根据截面大小定) ,f )"/ G`7
  3层铜排[40℃]=2单层铜排[40℃] ` zI~a*t^=
  4层铜排[40℃]=单层铜排[40℃]*2.45(不推荐此类选择,最好用异形母排替代) )cQm ^x
  铜排[40℃]= 铜排[25℃]*0.85 h&G/ 35_f
  铝排[40℃]= 铜排[40℃]/1.3 8pq:  b<S
  例如求TMY100*10载流量为: pX*> fz2!
  单层:100*18=1800(A)[查手册为1860A]; 1y x7BQ={
  双层:2(TMY100*10)的载流量为: 1nq $%pU M
  1800*1.58=2940(A);[查手册为2942A]; =%// D
  三层:3(TMY100*10)的载流量为: DrB"we+?
  1860*2=3720(A)[查手册为3780A] d. GW9FV
  以上所有计算均精确到与手册数据相当接近。
铜排的载流量表

一、 矩形铜排
铜母排截面 25℃ 35℃
平放(A) 竖放(A) 平放(A) 竖放(A)
15×3 176 185
20×3 233 245
25×3 285 300
30×4 394 415
40×4 404 425 522 550
40×5 452 475 551 588
50×5 556 585 721 760
50×6 617 650 797 840
60×6 731 770 940 990
60×8 858 900 1101 1160
60×10 960 1010 1230 1295
80×6 930 1010 1195 1300
80×8 1060 1155 1361 1480
80×10 1190 1295 1531 1665
100×6 1160 1260 1557 1592
100×8 1310 1425 1674 1850
100×10 1470 1595 1865 2025
120×8 1530 1675 1940 2110
120×10 1685 1830 2152 2340
2(60×6) 1126 1185 1452 1530
2 (60×8) 1460 1480 1503 1600
2(60×10) 1680 1170 2140 2250
2(80×6) 1320 1433 1705 1855
2(80×8) 1651 1795 2117 2515
2(80×10) 1950 2120 2575 2735
2(100×6) 1564 1700 2000 2170
2(100×8) 1930 2100 2470 2690
2(100×10) 2320 2500 2935 3185
2(120×8) 2140 2330 2750 2995
2(120×10) 2615 2840 3330 3620

二、 铜导线载流量(35℃)
截面(mm²)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载流量(A) 10 13 17 23 30 45 85 110 136 170 216 263
三、 抽屉柜抽屉导线选用标准
截面(mm²) 10 16 16 25 35 50 70 35×2 50×2 70×2 50×3 70×3
电 流(A) 50 63 80 100 125 160 200 250 300 400 500 60

网友B:
楼主可以把你的矩形母排尺寸说说啊

网友C:
自己一直对铜排的载流量模糊,决定收藏2楼的,谢谢了!

网友B:
有一种合金的母排,不知道它的载流量怎么样?

网友D:
关于巨型母排的载流量,去网上找吗

楼主:
我有个项目,总负荷在500A左右,不知道要多大的铜母线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