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8):
变电所两台主变并列运行时,正常情况下,为什么只能有一台主变中性点接地?

网友A:
如果负荷变压器并联运行三要素,两台变压器均可相同的设置

网友B:
没有听说过有这种规定。两台变压器的中性点都应该接地才对。

楼主:
是不是为了保持大电流接地系统的零序网络中的零序阻抗不变。
继保及设备都是按一个站端一个中性点接地进行设计计算
要是两台或者两台以上主变中性点合上的时候,零序阻抗会变小得很多,这时如果发生接地故障会产生很大的零序电流,可能损坏设备或保护误动。
另外也不能失去中性点,如失去中性点时发生接地故障会使中性点电位升高,损坏设备。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不存在只能有一台主变中性点接地的问题,符合了并列运行条件就一切都OK了

楼主: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和标准呢?
希望大家给个标准答案

网友A:
即使是考虑零序互感器的问题也不存在,不会互相干扰的,是各自为政,互不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