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8):
手动环链电动葫芦上升、下降起钓30公斤重的工件,每天上升、下降使用500次以上,有行家请指点用哪家的,什么型号的环链电动葫芦啊?
      一般的环链电动葫芦参数里有个接电次数、负载持续率都达不到的

网友A:
大连的有一家的环链不错很好用
我用过几台,但操作频率没有你说的那么高

楼主:
现在正烦,热继电器老跳,调大电流又烧葫芦

网友A:
短时工作制的电机加热继电器根本不能工作
把热继电器摘了吧

网友B:
你的这个频率确实有点高了吧?按8小时算就是60次以上,一般电机保护都受不了吧

网友C:
黑龙江一家不错

网友D:
为什么非要用葫芦,想下别的嘛。

网友E:
我们公司用的是山东的,但使用的频率不是很高,现在还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F:
30公斤的话,你自己设计一个机械装置,比电动葫芦好用啊

网友G:
请问高度行程是多少

网友H:
YZR的吧,佳木斯的最好。曲阜有个金升也不错。

网友I:
建议使用  的 产品 很 不错的。就是价钱高了点。不过 象你这种工作环境应该选择 一些好 的 品牌。

我们公司一直使用德玛格的产品,在工作强度 不高的时候几乎不用保养

网友J:
一般的电葫芦没有用那么频繁的,我厂用的全是新乡的,不知合适不?

楼主:
工艺要求一次上升下降为一个循环,一个循环10秒,高度为1。5米。 就是5秒钟电动葫芦要启动一次。

楼主:
     1)工艺要求:一次上升--横移--下降--横移--下降为一个循环,一个循环10秒,高度为1.5米。 就是5秒钟电动葫芦要启动一次。
     2)要达到以上工艺,没有其他好办法啊

网友K(2009-02-15):
我们的电动葫芦是用来给炉子加煤的,全天24小时工作,不使用热继电器。电动机是5.5kw的用cj20-25交流接触器,故障率也不是很高,主要是移动电缆挂断、接触器触头损坏等,较少烧损电动机。如用40A的接触器效果应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