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8):
家中电路有点怪,由于漏电开关坏了,想直接甩掉开关短接,但偶然发现只接通火线不接零线,家中的插座用电笔量没有电,不应该吧,再接通零线正常了。我买的是二手房,估计以前的人家偷电,但想不通是怎么回事,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可能你家的火线断开了,已经接到了零线上了
而零线是在外面串的火线。

楼主:
明白了,谢谢。就是说他原来有颗单独的火线,想偷电时,把激励的零线在开关处断开,接上那单独的火线,就不走表了,是吗?
所以,高手们,帮我找出那颗火线吧,再谢!呵呵........

网友B:
你确定你断的是零线吗?可能是反了吧

网友C:
你没用表量过,万一他有备用线了?

网友D:
接一根地线

网友E:
量过进电的线路情况吗?

网友F:
我认为你的漏电开关上线,火线和零线反了

网友G:
楼上说的也是有可能的

要不就是还有一根隐藏的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