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8):
一台变频器拖两台电机,A和B,A先运行,A结束运行B,B结束运行A,循环结束。A、B电机型号相同。A固定转速,B需要调速。
问题:1、A、B转换时要延时吗?
     2、变频器中需要做相关的设定吗?需要的话是哪些?

网友A:
一拖二工频与变频的切换这个不是太难
两个问题都是要设置的

网友B:
你这个实际上变频器同一时间只带一台电机;切换需要延时的,具体论坛里已经有这样的贴子了;

网友C:
如果两台电机转换是由变频器来控制,则不需延时,变频器内部自己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台变频器拖两台电机,A和B,A先运行,A结束运行B,B结束运行A,循环结束。A、B电机型号相同。A固定转速,B需要调速。
问题:1、A、B转换时要延时吗?
      2、变频器中需要做相关的设定吗?需要的话是哪些?

如果两台电机转换是由变频器来控制,则不需延时,变频器内部自己控制

像ABB401,我在论坛发过贴子,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D:
一拖二是很简单的啊,

楼主:
查以前的帖子比较麻烦,
变频器用的是施耐德31系列的,有人做过吗?
实际应用中好象没有问题,但是比较担心,因为是出口设备,要是维护的话成本就高了。

网友E:
两台控制一般是需要延时的,如果变频器有相应的功能,就不需要了
你的定频与变频的要求需要外围电路控制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台变频器拖两台电机,A和B,A先运行,A结束运行B,B结束运行A,循环结束。A、B电机型号相同。A固定转速,B需要调速。
问题:1、A、B转换时要延时吗?
      2、变频器中需要做相关的设定吗?需要的话是哪些?

A固定转速:不用变频器就可以呀。
B需要调速:采用变频器;A和B之间不用切换呀。

应该注意B电机静止后才能运行A。延时应该不用,变频最好是自由停车。

网友A:
建议楼主好好看看论坛以前的帖子,这方面的资料好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台变频器拖两台电机,A和B,A先运行,A结束运行B,B结束运行A,循环结束。A、B电机型号相同。A固定转速,B需要调速。
 问题:1、A、B转换时要延时吗?
       2、变频器中需要做相关的设定吗?需要的话是哪些?

A固定转速:不用变频器就可以呀。
B需要调速:采用变频器;A和B之间不用切换呀。

单相电源,三相电机,A电机控制进给,到位后,B电机旋转,可调速。

应该注意B电机静止后才能运行A。延时应该不用,变频最好是自由停车。

网友G:
首先,A、B两电机的功率是一样的吗?如果是不一样的。有这样的办法:
第一,设置两套参数组数据,一个对应A电机,另一个对应B电机;
第二,设置一个开关量信号,作为参数组1和参数组2的转换,两个电机在变频器的输出端要分别加转换接触器,并要实现互锁控制;
第三,通过开关量参数组转换,实现A、B两电机的切换。

网友H:
你这个控制方式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型号我用过.你说的A是固定速度,应该就是工频了,你只需要用变频器自带的输出继电器来控制他的主交接线圈,同时一般的变频器都是自由停车,自己会给延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