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楼主(2008-12-08):
线切割机床XY轴,步进电机没有进给量,能够锁定。
电机引出4根线一根白色,三根红色。
三相脉冲电源接线怎么区分。

网友A:
步进电机的绕组测量:
二相:步进电机的绕组是独立的,所以只要测到有二根线是通的,并且有一定阻值,这就是一相了。另二根也是一样。
三相:三相步进是按星形接法。三根阻值一样就是了。
五相:本人有接触,但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现在五相的很少了。

网友B:
没有进给不一定是脉冲线接错了,你是不是更换了控制模块,是不是传输线的接脚有改动

楼主:
请教3楼
如果更换了控制模块,步进电机不能运行吗。
不更换控制模块,更换步进电机能运行吗。

网友A:
你不要自己搞了,线割机最好找专业维修的来修一下算了,也要不了多少钱。遇到这种问题我都找别人搞,不想去操这个心。

楼主:
已解决
接线时原来线色黄绿接脉冲,换线时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