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8):
现在供电系统很多采用“环网”或“手牵手”运行方式,这样在变电站检修母线时就有可能造成带接地线送电,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有没有方法检测到对方母线接地是否还存在呢?

网友A:
在确定电源进线端刀闸拉开的情况下,可以用万用表测量母线对地电阻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在详细是说说啊?
运用的什么原理,具体的数值多少?

网友A:
你不是想知道停电----准备送电前,下端的母线是否挂有接地线或是合上了接地刀闸?

如果下端的线上有接地,你在你这边测量你的输出线与地线的电阻,如果很小,那可能是接地了,不能送电,不知我的说法对不对?

建议加强工作票制度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