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8):
我们一套设备是用西门子现场总线组网的。一共由三台单机组成,不过前不久停了一阵子机,再开三号机不能用了,我想可能是3号的PLC程序丢了,但我怎么也DOWN不下去。出现no connection established no response from remote partner。我怎么也连不上去。其他两台都没问题。望哪为朋友能帮老弟一下。

网友A:
硬件组态查看一下3号机是否看到

网友B:
你说能看到3#站的硬件组态?是实的还是虚的?PLC报警没有?

楼主:
PLC 报警了SF红色,STOP闪黄色灯。硬件组态在线的到没注意,不过我曾重新下载硬件组态但不成功,还是出现no connection established no response

网友C:
程序你有吧,建议把哪两台也停了,清空后,重新下载一下试试。有好多问题是在实际运行中出现的西门子的技术支持你也问一下吧,现决定如何处理!

网友D:
打开硬件诊断,通过诊断缓冲区的诊断信息,逐步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