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8):
0~75mV输入,24V供电,4-20mA输出 请看下面的资料:
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89316222642256.pdf

请大家讨论一下:

于利君

网友A:
变频器可以接收4-20MA或0-5V的信号,要求的驱动电流也不是很大,完全可以的,看你用什么变频器,好象西门子的变频器不 接受电流信号,只受电压信号控制,那加一个250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4~20mA模拟信号可以用于调节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可以接收4-20MA或0-5V的信号,要求的驱动电流也不是很大,完全可以的,看你用什么变频器,好象西门子的变频器不 接受电流信号,只受电压信号控制,那加一个250的电阻就可以了
西门子MM420是只接受电压的,而MM430,MM440是电流和电压都可以的!
420只有1个模拟输入,430,440有2个!

网友D:
0~75mV输入,24V供电,4-20mA输出是用在直流电机的75mV分流器远传电流信号用的变送器.